[家电] 八百块钱难不倒英雄汉!自己拆修一台小米电视4S无背光

楼主(2022-10-07):
之前因为电视不知名的原因,黑屏了,但他还有声音!用强光手电照能看到内部有图像。叫来了售后查看了一下说是主板坏了要换板然后也有可能屏坏要换屏,好吧 过保了 换得太多 贵死
然后在高德找附近的家电维修店,找到上边的电话打过去,才刚和老板说了下问题
老板就说了 4个字 “黑屏 八百”

日狗了,好吧 我自己来!!!

小米4s 55寸,找个地方放好,把脚先拆了,然后把外壳也去掉。去掉后,就长这样,也没什么!一体的板加逻辑板!

因为之前看没有背光,强光照有图也有声音所以基本就可以判断是背光问题了

所以先要排查下是不是背光电路,细细看了下没有电子元件有烧过和鼓包的现象

拿出我的万能的万能表!先看看供电有没有,插电 开鸡

很好万能表像发了疯的野狗一路狂飙,到了185v然后 慢慢回退最后到85v

所以这里可以肯定,供电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只能是灯条了,修之前就基本认为是灯条有问题了 毕竟这是通病,所以早早在那宝40块买一组,

为什么是40而不是38?因为有两块运费险,要是不是灯条有问题退了还不用运费不香么?

好 不多说 开拆

把排线和接口 天线能拆的 先拆下来

把边框上的99个螺丝拆下来 然后再把外边框拆下来

然后 这里为了安全,用家里多出来的pvc管做了个架子保护下屏子,并可以用来做抓手。高手说他们可以直接来,不用辅肋!

这个效果不错吧,哈哈,继续。。。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屏下排线拆开后要把面板上的排线粘在屏上,这样能防不小心撞到。

然后继续,抓着pcv管一抬,屏幕就下来了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 就是把内边框也拆下来,这里用张卡片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把里边的幕布也拆了 很简单了

灯珠出来了 看到成功就在这里了

继续拆 把这反光纸也拆了

换上后拿出我的公牛接上电  插电 开鸡 试试一下

****我的狗眼亮瞎了

接下来就后办了 把之前拆的 都装回去 就是这么简单

到这里都还没有翻车 就差通电试试了

完美 雷总的背影回来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因为这电视的按键很久之前就已经失灵了所以也一起修一修

发现开关的帽子不见了, 这还得了, 快给他换个绿的!

于是拿出 2块买的一堆开关!

再拿出 跟了我十年的 936

干他

好了 没有找到绿的 就用个金的吧

到这 问题全部解决了

把外壳和脚装上 就好了 完了

去他***的换主板 换屏 去去他***800

其实在这里我想问一问大佬们 作为一个修机人 修完一台家电后多几个螺丝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楼主: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把有问题的灯条换了就好
因为这里 不是一组的灯亮度可能不太一样 为了光温和光差 还是一组的换吧 反正不贵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细心的人才干得了这活,我一朋友帮人换灯管就把屏压裂了,搞得别人哭笑不得。

网友:
修完一台家电多几个螺丝总比少几个螺丝要好。

网友:
好手艺,拆屏真是靠人品

网友:
多螺丝常规操作,少螺丝闹心死了

网友A:
胶带是贴屏幕前了吧,怎么去除干净?

网友:
动手能力跟理论是两码事

网友:
我总有一个设想,但是厂家不愿意做。

在内支架铁板灯珠位置用开孔器打孔,有多少个灯珠,打多少个,相应的内衬纸也打孔粘牢在支架上。

然后把灯板从外面装,有障碍就截断飞线。

这样的话,便于维修,也便于玩家自己diy散热,

网友B:
这灯条真便宜有些高端电视的灯条要好几百还是拆机的。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从来没拆过,这样装起来背光纸上容不容易落灰,后期看起来会很别扭

网友:
螺丝是通关奖品    恭喜晋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条真便宜有些高端电视的灯条要好几百还是拆机的。

我感觉配件贵,一方面是高端,另一方面是小众,用的少没有厂家去做,只能拆机所以贵

网友:
少装螺丝当然不是正常的事,就是懒而已

网友C:
说起来简单,拆屏也是有风险的,要技术的,人家技术是拿来换饭吃的。不过你那确实贵了点,也许消费高吧,我这小地方,换背光四五百就干了。兴许以后自己人需要做手术时,也自己做,不就是嘎肉么,家里的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带是贴屏幕前了吧,怎么去除干净?

酒精就可以了 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来简单,拆屏也是有风险的,要技术的,人家技术是拿来换饭吃的。不过你那确实贵了点,也许消费高吧,我 ...

但凡一个500以下都不自己干了

网友:
首先不需要那么谨慎,屏很薄,也不重,胶带完全可以胜任,不需要pvc这种东西,第二,才多这么几个根本不是事,我修暴风45xs直接多了十来颗小螺丝,看到螺丝孔都不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