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连指示灯都省了的不知道什么的遥控器

楼主(2022-10-07):
搬家翻出来的,不记得是什么的遥控器了,看上去像某种音频设备的

板子除了牛屎和一个红外二极管,别无他物

背面按键版

按键导电橡胶

用的2025电池,还有电,用摄像头看二极管,有紫色光

网友:
看着像是EVD的遥控器

网友:
拍暴露行踪,所以省略了

网友:
小音频设备的遥控器辛苦节日拆机

网友:
确实像某种音频设备的,板子真简洁,一目了然

网友: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使用纽扣电池的遥控器,电池不耐用。

网友:
一些可以放歌的遥控玩具就是用这类似的遥控器,,

网友:
有EQ,似乎是卡拉OK前级处理的。

网友:
有些MP3播放器和广场舞音箱也有类似遥控器,EQ是选择不同声场效果的。

网友:
很多年前给孩子买过一个小白兔故事机,就送了类似这样的一个遥控器,用了没多久,上面那个银色的皮子就起翘了,后来就不知道扔那去了。

网友:
指示LED在音箱上

网友:
这集成度真高啊

网友:
科技在进步,集成度高,就一个外围元件。
看着有 播放/暂停  上一首 下一首  音量+ -  EQ 调节 扫描/重播 时钟显示
应该和音视频播放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