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A锂电钻,锐奇7220哪个好?

楼主(2022-10-07):
老A的比较便宜,不知道好不好使?锐奇的一电一充要450不知道该选哪个了

网友:
肯定买18v的啊

网友:
肯定买锐奇啊!!!老A就是大路货而已!!!

网友:
锐奇。老A手动的工具还行。
但20V的钻,一般是用来开大孔。
笨重,拿久了手受不了
拿来拧螺丝是受罪。

网友:
肯定是锐奇

网友:
小虎18V 21V都不错,扭矩大,就不知道有没虚标,我入手了21V的,还没到货。

网友:
手动工具世达/老A都是不错的选择,电动工具这两个品牌还是pass吧。

网友:
肯定买锐奇啊 只看价格贵的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下单锐奇了

网友A:
锐奇好是好,就是电池和充电器贵啊,光一个充电器,都快100快了。

网友:
建议你买东成。。。。。。。。。。

网友B:
觉得老A的东西好多都是贴牌生产,要比同类的别的牌子的贵一些,就拿一种较好的工具箱来说,老A的要比另外一个牌子的贵百分之三十左右,东西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老A的东西好多都是贴牌生产,要比同类的别的牌子的贵一些,就拿一种较好的工具箱来说,老A的要比另外一 ...

是的,而且老a这个应该是锐霸给贴牌的,另外问了客服质保也只给3个月,那我还不如买锐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锐奇好是好,就是电池和充电器贵啊,光一个充电器,都快100快了。

好像别的牌子也都是这样吧,电池充电器真的贵

网友:
锐奇应该更好

网友:
  老A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