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干弱电及家用的12v威克士平台

楼主(2022-10-07):
大部分工作场景需要考虑登高的情况,所以轻便是第一优先。威克士的130+382,目前搭配使用很满意,性能也足够。

网友A:
楼主,这海绵挖的不错啊。买的多大的尺寸?求教。

网友:
还有一个12v的马刀锯、12v的万用宝

网友B:
差不多的配置,不过是大有的,5262、1702、59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海绵挖的不错啊。买的多大的尺寸?求教。

按箱子量尺寸,然后买网格海绵就行,我买的1*1的,回来把工具轮廓画上,直接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的配置,不过是大有的,5262、1702、5905

第一把先入了130,然后打墙钻孔不太行又补了382,考虑同电池平台性价比高。然后总是布袋子拎着不方便,看起来也不专业,开始种草的费斯托的组合箱子,被价格劝退,正好看到大有的这个组合箱子就直接拿下了。

网友C:
能不能问一下楼主用什么牌子巡线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的配置,不过是大有的,5262、1702、5905

同大有,1702、5228

网友:
赞,看楼主对待工具的态度,工作上应该也是讲究的人。

网友D:
大有这个堆叠箱还是不错的,但是第一批产品有缺陷,锁扣比较松,一碰就开,这批的特征是锁扣是光面的;后来的批次锁扣尺寸更合适能锁紧了,基本不会误开,特征是锁扣有加强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有这个堆叠箱还是不错的,但是第一批产品有缺陷,锁扣比较松,一碰就开,这批的特征是锁扣是光面的;后来 ...

那楼主这个是第一批的还是第二批的?具体看那个部位分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楼主这个是第一批的还是第二批的?具体看那个部位分辨呢

还行,我这个不松,至少没有突然松脱散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海绵挖的不错啊。买的多大的尺寸?求教。

马家有卖成品三层的,一层硬海绵打底,中间一层格子棉,上面一层鸡蛋棉。然工具放格子棉上画轮廓,直接撕出来。你说的尺寸是外径的还是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问一下楼主用什么牌子巡线仪

机灵鼠还是精灵鼠,那玩意算损耗品不用太贵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灵鼠还是精灵鼠,那玩意算损耗品不用太贵的。

要是没说错应该是精明鼠

网友E:
这个大有组合箱子10件套的,以前卖的便宜,现在贵几十元,小箱子有点浅,实际储物只有3厘米高,大箱子设计有个缺陷,箱子盖都开不直,不超过90度,实际使用很难受,或者把四个限位去除,左右加钢丝绳拉住盖子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大有组合箱子10件套的,以前卖的便宜,现在贵几十元,小箱子有点浅,实际储物只有3厘米高,大箱子设计 ...

至少带出去干活的时候比用布袋子提溜着看起来有逼格不是嘛?有时候看起来专业就是加价或者不被压价的底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没说错应该是精明鼠

有时候忘记把机房端的线,poe的头子上插一下就挂了,所以不买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带出去干活的时候比用布袋子提溜着看起来有逼格不是嘛?有时候看起来专业就是加价或者不被压价的底气 ...

这个确实,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做装修的,刚开始开摩托车去业主家预付款只能拿1-2万,后来买了夏利,预付款一下能拿10万,出去干活确实有时要有逼格,你开辆工具房车出去和两轮电动车报价完全不一样,我看抖音做水泥壁画得小姐姐都开奔驰越野车去干活,报价一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大有组合箱子10件套的,以前卖的便宜,现在贵几十元,小箱子有点浅,实际储物只有3厘米高,大箱子设计 ...

盖子限位确实有问题,打开不超过限位盖子容易自己合上,让盖子超过限位又得使劲推,合上时也得使劲,盖子挤压限位时还嘎嘎响,挺不爽的,放在家里装东西还能接受,拿出去就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