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折腾黑群晖求请教

楼主(2022-10-07):
用h81主板加g1820组个黑群晖玩玩,折腾折腾也装上了6.17版本,昨天套件中心进不去,折腾了也不行,今天开机不知道怎么就进去了。
发现H81板载的网卡竟然是百兆,幸好我有块BCM5709双口千兆卡,插上去怎么都不认,引导也按教程修改了,ssh里面看网卡最大数是8.
各位能给个参考吗,是不支持这个网卡还是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导里面的mac3里面是板载的地址
mac1  mac2里面是bcm5709的两个地址
现在只认出了mac3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我瞎说的

网友:
上7,或者虚拟机

网友:
好好检查下网线,,,貌似黑群对网线要求高一点,我有个主板win下一直千兆,黑群下偶尔就会只能百兆.

楼主:
我试试能不能把7装上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能不能把7装上去吧

我虚拟机里装了7,没问题

楼主:
7.1版本装好了,网卡还是不认  无语了

楼主:
打算试试虚拟机安装了

网友A:
先检查最基本的 网卡装好了吗  WIN下认出网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最基本的 网卡装好了吗  WIN下认出网卡了吗

硬件网卡什么的都没问题,可能是驱动不认吧
我又试着在虚拟机里安装,用别人做好的镜像,直接导入就成功了
先运行几天看看稳定性

网友:
要看看网卡的驱动 引导里面有没有 没有的话 可能要自己编译引导

网友:
应该看看引导里面有没有驱动,没有的话要自己编译引导。

网友:
没有加载驱动,群晖最好用intel的网卡,但是贵

网友:
引导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2023-02-07):
我一般都是在bios里面把板载百兆网卡禁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1版本装好了,网卡还是不认  无语了

可能是网卡驱动没有,网上有在线编译的,自己编译一个吧

网友:
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重装一下。

网友:
网线也有关系,我之前用的只能识别百兆,换了机制线就可以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