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冷了,做个烧烤炉之3

楼主(2022-10-07):
今天加装了灰斗风门

切割

比划一下位置

两边钻通孔,插入一根铁钉做轴

风门调节板

韩国棒子工作图

我来仿一个

焊完

全开状态

全闭状态

顶部中芯封火板

因为就地取材,找不到合适的铁板,怕掉下去了,焊四个小支撑

地库试火

无烟无灰

这中间明火可烧水

烟气转弯回形通道

这上面铁板烧黑锅不?

灭火,因为炉桥间隔大了,木碳落下燃烧不充分,后贴改之。请大家关注。

网友A:
这个炉子太小了吧???

网友:
楼主这技术应该发抖音上去的

网友:
受天然气管道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炉子太小了吧???

是小了1⃣️点,今天准备加一根100的管

网友B:
终于看到炉子的整体了

这烟囱也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炉子的整体了

这烟囱也太高了吧

做了二天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炉子的整体了

这烟囱也太高了吧

一般的户外帐篷炉要2.4米呢

网友C:
镀锌空腹方钢,不能直接铁板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锌空腹方钢,不能直接铁板烧。

表面有一块圆形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炉子太小了吧???

30*30台面,是有点小了,后面贴加了一根管子,变成30#4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