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2022-10-07):
有时遇停水时让人抓逛,楼层低还好点,管道内稍有点余水,楼层高就恼火了,洗手冲厕都烦人。
用一电热水器(最好是不锈钢内胆,刨去外壳及保温层),不接电源,将伸入胆内热水管切短,遇停水时,胆内储水完全可以应对洗手冲厕之用,解无水之急。
假如停水时,这个热水器内胆还能放出水吗?正常电热水器停水就不能放水,画了张草图上来。

楼主:
进水管装泄压阀是必须的。

网友:
进水应加单向阀,当然只做蓄水时改热水管进水亦可

网友:
当存水罐用的话进出水管位置调换就好了,所有外部的阀门都拆掉

网友A:
不做热水器用,只做储水很简单,进出水口对调,马桶水箱内进水始终经过储水罐。遇停水时开一个笼头即可给马桶水箱进水,记着放满要关笼头,防止来水啊

网友B:
热水器装不多

网友:
我也觉得所有附件拆掉,进出水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弄个储水箱是不是更合适?这个还不好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热水器用,只做储水很简单,进出水口对调,马桶水箱内进水始终经过储水罐。遇停水时开一个笼头即可给马 ...

图上加三通,水龙头单独用,接水洗手等,水桶或马桶直接接入,冲厕水箱水满会自动止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装不多

60升应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储水箱是不是更合适?这个还不好安装吧。

这个好安装,两专用热水器挂钓。

网友:
弄个电磁阀好控制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加三通,水龙头单独用,接水洗手等,水桶或马桶直接接入,冲厕水箱水满会自动止水。 ...

储水式电热水器是顶水式出水,没有进水就不能出水,停水时必须提供进气代替进水,改为热水端进,低位的冷水口就能给马桶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水式电热水器是顶水式出水,没有进水就不能出水,停水时必须提供进气代替进水,改为热水端进,低位的冷 ...

这样用,内胆水也还是循环水,冲厕后内胆的水又会流水水箱或马桶,如此反复。

网友D:
行不通的,储存水过段时间就变质了,水箱里长青苔,

网友:
不如直接改成无压供水的压力罐,效果更好。当然容量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不通的,储存水过段时间就变质了,水箱里长青苔,

有道理,但是没有用桶经常储水的习惯。

网友:
感觉你这进出水应该是画反了,应该高进低出,这样就算外部停水了,也不至于把你存的水又抽回去。

网友:
电脑现在都很少人用,我们坛子里估计都是各种(手机、路由、电视盒子)刷机才用,看视频聊天啥的还是手机方便些,爱用电脑玩游戏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