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新起亚焕驰车机拆解【53张图片】

楼主(2022-10-07):
妹妹以前买的车,试车时就看到车机是个收音机,交定金时顺便在网上下单一个大屏导航车机。
提车时4S店顺便帮忙安装大屏,这个拆下来全新的就打包给我留着。

本来我想处理了,但是这个功能这么简单,卖不上价。卖便宜了觉得不划算,又是全新的。还不如拆了给大家看看。

只有  USB  AUX FM AM功能。我试了AUX好像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我买尾插线的时候没仔细看,随便买了一条接口一样的尾插。
USB还认盘,有些U盘要么不能读,要么只能度第一个分区。FM功能不插天线一个台都搜不到。插个路由 天线还能搜台,于是又买了延长天线,明天到货。
USB拷歌曲,APE, FLAC 这些不能识别读到这些文件就是收音机那种杂音,跳过去就好了。
屏幕字是红色的。但是照片里看起来是黄色的,估计是相机识别太亮的原因。

面板壳一起,卡扣的。

倒转后 按键按钮这些缝隙会渗出油一样的东西。

功放芯片的这个散热片很厚

一开始担心带喇叭,喇叭太大可能会烧了车机,花了14元买个什么立体声配件,结果机器可以直接接喇叭,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个鬼东西还是锈的,没多大用处吧。

屏幕太亮了,明明是红色的字,拍照后图片里看起来是黄色的。

不错,就是拆的螺丝,安装回去还能开机用。没拆坏!

这个是以前捡的一套电脑桌面上那种一拖二音响,只留了这个喇叭。
小孩子很淘气,非要按中间,瘪了搞不起来了。不过喇叭声音真不错。

我平时很少听歌,家里没有音响 功放 喇叭这类的设备。买的蓝牙耳机也是摆设。
先放桌子上新鲜两天吧。

网友:
外形还算方正,挺漂亮的车机

网友A:
原来我有个想法,就是把旧车机改成音箱。

网友:
我的rd9已经改成桌面音箱了。aux输入的话,可能需要一个信号线拉低或者拉高

网友:
现在不怎么听歌,这类东西很少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有个想法,就是把旧车机改成音箱。

后来一直懒得动手

网友B:
可以试试把38脚接地,开启aux

网友:
摩比斯 胜在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把38脚接地,开启aux

尾线定义在这里

网友:
车机的静态功耗比较大~现在很少玩了

网友:
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衣服都脱了,不错

网友:
我的起亚佳乐上的车机也是这几个功能

网友:
边嗑瓜子边拆

网友:
天线随意插上一米多长电线就行了
尾插也没有必要买.
那个电平转换更没有必要了.

可以加个实用的蓝牙, 不到十元.

网友:
相当不错,有的玩了,喇叭中间可以用胶布把瘪的粘起来

网友:
当个钟表用也是不错

网友:
机是好机,就是不能联网

网友:
车规级,不是闹着玩的。用料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
还不错,车机比山寨功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