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换硬盘线路板的思考

楼主(2022-10-07):
有块WD500G硬盘,仅有一次认出了硬盘,但没能进系统。各种折腾,橡皮擦擦,还是不行。症状是感觉不到硬盘在转,但找不到问题点,于是有了换板的想法。有几块板,找了个各方面看来差不多的,直接换,开机屏幕上出现认出盘了,但不能识别具体大小,当然是肯定不行的了,这只是试一下,觉得可以再换闪存。就是下面的两块板,各位看看有问题没,提提意见。

网友A:
试试呗,不换你需要把坏板上的固件刷到新板上去,如果能用的话就可以了,不过据网友经验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能对换的...

网友B:
硬盘换板得找同型号的,然后还得搬BIOS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换板得找同型号的,然后还得搬BIOS芯片

我的只是以前的坏盘留下的,具体型号应该都是AAKX,板号上有差异,以前没换过,所以拿出来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C:
板一样的板子,还得板FLASH搬过去,这事才算完。

网友C:
你这个思路,我试过,除非是一模一样的。就不需要换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呗,不换你需要把坏板上的固件刷到新板上去,如果能用的话就可以了,不过据网友经验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能对 ...

刷也要拿下才能刷啊,不如就直接换
能不拿下刷不?

网友:
多年修盘的告诉你,板号要一致,内存不能小,闪存要替换。
但是,你的症状不像是板的问题,要么磁盘有坏道,要么你电源不行,要么你插头不好,所以建议你优先排除后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思路,我试过,除非是一模一样的。就不需要换程序。

一模一样的没有,这两块板除了内存厂家不一样外,板号印刷上有差异,其他都差不多
听说就是一样的板子BIOS都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一样的板子,还得板FLASH搬过去,这事才算完。

对,我想的就是这样

网友D:
8脚芯片互换一下试试呗

网友E:
bios肯定先得换。。。不过,如果不是为了恢复数据,,仅仅想救活一块盘,,去找找那个trex呗,,,运气好跑个自动T,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肯定先得换。。。不过,如果不是为了恢复数据,,仅仅想救活一块盘,,去找找那个trex呗,,,运气好跑 ...

trex呗,
这个没懂,不明白

网友F:
可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脚芯片互换一下试试呗

就是打算换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电源问题·?!

这个肯定不是,各种折腾都搞过了,就是原机的板子连震动都没有

网友:
没有重要的东西换盘吧,不贵的,20几块钱,哈哈

网友:
必须板号一样,原bios八脚芯片也得搬过来

网友:
以前是同型号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思路,我试过,除非是一模一样的。就不需要换程序。

一模一样也得换程序,因为内部磁道情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