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摩换三爪夹头此款电摩螺距和琢美通用英制9/32

楼主(2022-10-07):
此款电摩,螺纹是英制的,和琢美通用。
英制螺纹是9/32 40的,买之前用游标卡尺多次测量,怎么都和国产电摩用的7mm0.75螺距不一致。更不可能是8mm1螺距的。
然后查资料发现基本和英制9/32 40对应,也就是和琢美工具是一样的。这块电摩也基本是出口,所以赌一赌就买了英制三爪夹头。

卖家有英制,有7mm0.75,有8mm1,
不要买国产的7mm0.75螺距,或者8mm1mm螺距那种

到手测试,发现一次买对没有问题。

如果要买就买琢美的配件,我买的国产10元左右的三爪夹头,可以用,效果稍微感觉比原来的那个好一点,主要是加持方便,小钻头可以。

网友:
这是哪个电磨?

网友:
我试过了,琢美通用

网友:
这种东西卖的真贵,我好像买的类似的5、6元的包邮,用签到红包买的,花了几毛钱。

网友:
哎,楼主发晚了。我已经下单7/0.75的夹头了!还没寄到手。

网友:
这是升级改造,更适合玩,当小钻用。

网友A:
直接琢美4486,产地墨西哥,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琢美4486,产地墨西哥,谁用谁知道

4486都有电磨机贵了。

网友:
质量怎么样,有没购买连接?

网友B:
这个电磨的使用,我做了个视频,B站的在这儿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磨的使用,我做了个视频,B站的在这儿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8411W7H8/?spm_id_from=33 ...

刚从B站过来。楼主,多放几个电磨的评测视频吧。

网友C:
这个我买了2个。己经坏一个了。铜轴偏了,噪音大拆扔了。这三抓夹头我电磨刚买就买了。同心度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买了2个。己经坏一个了。铜轴偏了,噪音大拆扔了。这三抓夹头我电磨刚买就买了。同心度挺好 ...

电机出轴是钢的吧?你这么说,我不敢复购了,买了个8Ⅴ东成。

网友(2022-12-23):
看有个视频说,质量都不好,实际那个黑的外皮很薄的材料,手都能扭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用信息,我说这电磨输出轴螺纹怎么比先前买的几个国产电磨小一圈呢,用游标卡尺大致测量一下直径才6.8mm左右(其他小电磨都是7.8左右)。最不喜欢这种固定尺寸的夹芯,加持范围太局限且精度普遍较差。不过这个电磨的输出轴与那种最小号的JT0精密三爪夹头的内孔直径非常接近,如果把输出轴螺纹处磨出一点锥度后将二者连接起来,应该有一定的可行性。我一开始也考虑过购买楼主说的这种微型三爪夹头,但问了一下说是铝质的,担心强度不行最终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