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百川归海:插座电线往前走有什么讲究?

楼主(2022-10-07):
比如厨房这一路,4平方线,空开出来去是很粗的。到了厨房开始分路,就是2.5了吧。

你说,师傅,这里我加个插座!那他就往前并联一段,那后头的负荷就越来越大。

丹江入汉水,汉水汇长江。

万一我大功率电器都挨着丹江插,虽说2.5也有5000瓦左右的安全负荷能力,甚至短时间超负荷也不要紧、但总觉得这样不科学。

按理说,4平方是厨房总线,所有2.5/1.5都得并到总线才对。

但电工不会如此,太麻烦了。他也不会考虑你电器分布,很可能进了厨房第一个插座4平方,接下来就是2.5了...

其他房间亦如此。对此应该怎么看?

网友:
为什么不多走几路

网友A:
正常不是应该一组插座一路线吗?一个房间只有一跟线那是安装师傅给你省钱啊,省了线钱你顺便也省点电费啊

网友:
应该不会吧,如果是一个房间一路的控制模式那么也必有一个分线盒的,不放心的话就切断供电全部打开各个插座检查一下。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厨房全部4平方线,至少我家是这样,厨房的插座是最难接的,线太硬。其他房间2.5的够用,不过我影音室也全部4平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是应该一组插座一路线吗?一个房间只有一跟线那是安装师傅给你省钱啊,省了线钱你顺便也省点电费啊{: ...

是的,强电箱应该密密麻麻PVC走线管才对。可是我这里基本按房间来,我这个电工还算略微规范,有些邻居连开槽机,横平竖直强弱分离都做不到。

一般房间2.5也够了。厨房是用电集中,电工说的是4平方,我还不知道具体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厨房全部4平方线,至少我家是这样,厨房的插座是最难接的,线太硬。其他房间2.5的够用,不过我 ...

全部4,那么一路顺也就86线盒里头麻烦些,硬。如果要分叉呢?恐怕做不到支路也4吧,有些地方毕竟负荷小,比如冰箱、才150w吧,油烟机,净水器啥的,功率更小,也4平方?

网友:
4平方到微波炉 电磁炉 消毒柜之类的位置,其他小功耗电路汇集到这,建议底盒埋深,或者专用一个底盒做汇聚。要不然大功率电器专用电路一组,其他小功率一组。其实我也不支持1组4平方厨房总线。

网友:
这样并也可以总开关到第一个插座一般线路较长长不好维护用4平方的。下面分插座是一个连一个的用2.5的可以了。平时用电自己注意点同一支路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
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的,记得同时不要用太多电器,一次不超过2500瓦,都没事。

网友:
只要铜线用的好,2.5足够了。房子就那么大,都4平方进了厨房了,还能走多远?厨房能有几米长?我用2.5的 线同时带电热水器、浴霸、电吹风,这加起来3000多瓦了。
自己家用,特大功率的记得不要一起开就行了。如果长时间一起开,线受得了,你家的电表也受不了。

网友:
到必要的位置还是要4平方的,其他地方2.5目前都是够的

网友:
楼主多虑了

2.5平也没事,厨房也就那几样大功率电器

一起用的机会也不多

就算一起用也问题不大

网友:
很多装修水电工都是这么干,通一个区域里,你要十个插座,也是一个串一个,十个串一起接入空开,不可能两三个插座就走一路,那样费线,开槽,汇总压线都麻烦。

网友(2022-11-10):
我自己做是6平方是厨房总线,所有4平方到插座!

网友:
确实,布4平凡线,还不如两路2.5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是应该一组插座一路线吗?一个房间只有一跟线那是安装师傅给你省钱啊,省了线钱你顺便也省点电费啊{: ...

不是哦,正常插座布线,就是从配电箱出来一组2.5平方线,从一个插座跳到下一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