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插排是真的没法拆吧

楼主(2022-10-07):
亲戚买的插排开关不好用了接上后有滋滋的打火声,拿来看了看好家伙一次性热接的根本不给你维修的机会。

网友:
侧面 割一圈就可以

网友:
垃圾玩意拆了拍照片吗

网友:
这种好办,用那种很细很长的螺丝,拧到黑的里面,一拔就出来了。。。

当然了,这个看着就不行,换新的吧。。。

网友:
这种没修的必要吧

网友:
垃圾,省到不能再省,就是一次性的玩具,压根不让人修的。

网友:
无损是不可能的了,用布条毛巾裹起来,砸吧,裂开就是拆了。

网友:
割一圈就可以

网友:
pdd几块钱包邮的东西。

网友:
将胶钉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制作良好的防水防拆措施。

网友:
用电钻钻掉,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用角磨割上一圈就能拆开。

网友:
几年前我见过超市里,牛牌摔不烂插座也是。建议买摔不烂无线插座,自己接线的最好,插座不行后卖废铜。自己修得买把电磨和超薄砂轮套装,切开缝隙,缺点结构分开后,需要打螺丝孔,拧紧螺丝螺母,自攻螺丝,需要4毫米钻头开打孔,另一侧开3毫米小孔拧入,尽量配合502强力胶防松动,厌氧螺纹胶更好,价格比普通胶水更贵不值得。

网友:
一次性的山寨插排,用料比较省。

网友:
用电钻把胶钉钻掉,不行就上台钳夹开

网友:
可以破坏性的拆啊,反正几块钱包邮的东西。

网友:
冷冻,胶皮锤!

网友:
看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