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波三折改造积分商城兑换的泰力导轨电表

楼主(2022-10-07):
积分商城兑换的电表TALY DDS6166

到手上电 正常显示

显示屏看着很奇怪 是歪的

拆开后才发现问题所在

显示屏焊接的很随意 是歪的

大无语 触摸IC被暴力拆除 连铜箔都撕掉了

仔细看了一下走向 还好损伤不大

淘宝下单触摸芯片

这玩意儿太小了 好不容易才焊接好

不锈钢丝弯一个触摸圈  给自己挖坑 这玩意儿不上锡 用了助焊剂才焊上去
顺便把两个开关干掉

插接件限位调一下

这样显示屏就正了

装外壳 测试一下
嗯 好用
总电量

电流

电压

万用表量一下电压

找出以前买的电表串联起来测一下

接一个角磨机 看看电流 正常显示

好了 完活 入库

网友:
大晚上的某些人嘚嘚瑟瑟

网友A:
可以玩玩,不过这东西家里好像没什么用吧。

网友:
妙手回春啊……哈哈哈

网友B:
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晚上,一只大毛毛虫蛄蛹到了老刀的电表上。。。。

网友:
胆大心细,又一个电表完成

网友:
氩弧焊不能焊接触摸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玩,不过这东西家里好像没什么用吧。

用处不大 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晚上,一只大毛毛虫蛄蛹到了老刀的电表上。。。。

然后早上收获一盘红烧毛虫

网友:
坛里这样的人,不是有大把吗!都是喜欢折腾

网友:
做工一般,我有一个松下的,玩玩还行

网友:
不错,这玩意应该够准确!

网友C:
我手贱按了左边的按键,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这导轨电表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贱按了左边的按键,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卖家不是都说了不让按嘛!

网友:
现在家里一大堆待机电器,装个这电表可以知道家里有多少偷电的耗子。

网友:
别骗人了,这个肯定是捡来的吖

网友:
那屏不能用烙铁弄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