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闲鱼捡辣鸡之中柏Ezpad go mini全网首拆

楼主(2022-10-07):
10/8更新:用官方给的驱动重新做系统,没有明显的那种迟钝感了,比z8350快一丢丢吧,可能辣鸡钢化膜的缘故,触摸要稍微用力点,待机功耗3W左右

这个观望有一段时间了,看到卖家降价,果断下单

包的相当仔细,找了半天开口

检查一下外观,没有破损,开拆

电池有一个鼓包,一个正常,整体无输出

不知名内存硬盘???度娘说是江波龙旗下品牌

还有一个硬盘位,2242? M.2?  SATA?

直接插电开机,有密码

重做了系统,不是官方的驱动不是太舒服,,触摸也有点迟钝,等中柏客服上班要驱动再试试

突然发现个问题,大牌子的win平板,在pe下触摸也是能正常用的,比如联想、苏菲,重做系统也不用打触摸驱动;寨板的触摸在PE下就不能用,而且重做系统只能找原厂的驱动

楼主:
谁有同型号的贡献一份驱动

网友A:
本地账户用pe可以去掉密码吧。  重做前用pe系统 dism++也可以备份原驱动的  另外这玩意看个在线视频 直播啥的 cpu就会占用爆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账户用pe可以去掉密码吧。  重做前用pe系统 dism++也可以备份原驱动的  另外这玩意看个 ...

不是一般的密码,是pin,PE试了不行
dism++小于8G内存能运行?刚才特意看了一下,我这版PE(wepe2.2)的dism++没有驱动管理那一项

网友B:
缓存有两个空位,能扩8g

网友:
我也有个中柏的11寸的,卖了买了个小米平板给小孩儿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有两个空位,能扩8g

寨板没有折腾的必要,再说我也没那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密码,是pin,PE试了不行
dism++小于8G内存能运行?刚才特意看了一下,我这版PE(wepe2.2)的di ...

PIN应该是微软帐户的,能不能用清本地密码的办法清掉这个倒真没试过。
DISM++小于8G内存可以运行的,我自己的笔电原厂4G内存,用的一个劲。
另外不应该贴个价格,让广大垃圾佬们评评是翻还是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应该是微软帐户的,能不能用清本地密码的办法清掉这个倒真没试过。
DISM++小于8G内存可以运行的,我自 ...

100,至少不能赔

网友:
100买到4+64,还是赛扬的,只能说赚了,我之前买个台电2+32的8350十寸二手板,要了我160

网友D:
这种铜片被动散热的山寨货不要折腾了,怎么搞都是白搞

网友:
100楼主赚了,好好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密码,是pin,PE试了不行
dism++小于8G内存能运行?刚才特意看了一下,我这版PE(wepe2.2)的di ...

同用wepe2.2,dism驱动备份功能应该n年前的版本就有吧。pe去密码倒是没有实际试过,看介绍是本地账户可以去掉,有pin码肯定是设置了常规那个好多位的密码的,不然设置不了pin。  登录了微软账户貌似pe就搞不定了。

网友E:
单节3.8V高压锂聚电池,估计有合适的换上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铜片被动散热的山寨货不要折腾了,怎么搞都是白搞

加散热贴把热导到D面外壳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散热贴把热导到D面外壳还是可以的。

不用改散热,发热量不大,5、6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节3.8V高压锂聚电池,估计有合适的换上就可以。

要换一样的,目前没找到宽体的

网友:
只能是折腾完,没啥用处,那个PIN是微软的,你这需要重装才行

网友:
应该贴个价格,让广大垃圾佬们评评是翻还是赚吗

网友:
不知顺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