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海信H50E3A电视怎么了?

楼主(2022-10-07):
各位大师傅:
                 帮忙看看我这台海信H50E3A电视一开机后就图像就有重影和轻微的跳动的画面。

        但,开机一会儿几十分钟,它又能正常显示出画面了。

网友:
我的是屏线松了,插紧又好啦

网友:
横线的,比较难

网友A:
看屏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两条屏线都互换试了没问题。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屏线是否有问题

两条屏线都互换试了没问题。好的!

网友:
受潮了吧,开机后发热,潮气挥发,就好,好好检查一下板子,用刷子刷刷

楼主:
接下来,为了更好地排除故障。我选择了排除法:
把逻辑板上的两条屏线,先拆掉右边屏线留下左边的屏线效果是这样的。

接着,拆掉左边屏线留下右边的屏线效果是这样的。

证明应该是左边屏线这边出问题。

最后,我上网查询一下。有人用透明胶把左边的屏线从左往右数二十针脚的地方给粘住断掉其电源供电。

画面是出来,但好象屏幕的画一半给遮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屏线都互换试了没问题。好的!

互换了。没用!

网友:
这样的最后一招是撕耳朵!

网友:
把这些接口用酒精清洗一下试试,或者开机后电吹风吹某个区域,吹哪个地方变好了就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某个电容是否失效容量变底?

网友:
屏问题找你们当地修屏的店看能不能处理,不是路边小店  是有压屏幕机器的店

网友:
屏幕上芯片出问题了,没有压屏机换不了,无解了,用透明胶带就是屏蔽上面的部分功能

楼主:
不行,我还是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