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风扇怎么加油?

楼主(2022-10-07):
    爱玛电动车(2017年买的)充电器的散热风扇,

感觉噪音大了,想加点油。打开一看,无从下手:

网友A:
这种加油基本没用,轴套磨损了,实在要加背面用电钻打个孔就可以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加油基本没用,轴套磨损了,实在要加背面用电钻打个孔就可以加了。

这个加的油一般是什么学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的油一般是什么学名啊?

汽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的油一般是什么学名啊?

我一般用WD-40或者汽车润滑油

网友:
任意的摩托车或者小车的机油,一滴即可

网友:
后面钻个孔加汽车机油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风扇,明天打孔加油试下

网友:
从风扇叶的边缝里,用针打油。讲真,这种其实是圆塑料片嵌进去的,撬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一般掀开背面贴纸后,就有个圆口可以加油。没有的话,可以自己用小钻,在正中间钻个小口,

这塑料一般不厚,钻到看见主轴,再用大点的钻头扩大 4mm左右就可以顺利加油了。

网友:
神奇,没有孔,工厂是怎么组装起来的呢
另外,钻孔会不会掉进去颗粒物啊

网友:
加油没用的,用不久,万一不转了可能把电源烧坏甚至起火,直接买滚珠风扇换上,没几块钱的

网友:
一次性的,钻孔可以加油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把圆塑料片撬出来。

网友:
零几年深粉贴纸,AVC风扇液压轴承,也是不想让人修,底部钻2毫米孔加较稀润滑脂,最好开3毫米孔,加二硫化钼高温润滑脂。建准磁悬浮更坑,最初可能来自Nidec西数硬盘技术,增加导磁板轴向受力,径向受力来自超长寿命液压轴套,底部金属封死很难开孔,后来在叶片转子,偏心位置开2个2毫米小孔,尽量对面打孔,不影响动平衡,加缝纫机油配二硫化钼润滑脂混合,全塑料助设气打入孔里,调整最佳黏度,避免小风扇加不进去。最佳方法网购战斗成色,电压电流合适双滚珠轴承拆机风扇。

网友:
西普尔的吧,买个台系轴承的5010系列风扇装上去用到充电器坏下一个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打孔子,直接拔开都行,只是加油也用不长

网友:
无刷风扇分有油和无油风扇,无油的反而不能乱加油

网友:
背面用电钻打个孔就可以加了

网友:
别加油了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