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集思广益,众神如何解读最后这张图的标识信息?

楼主(2022-10-07):
概况:影驰固态一块,不短接,磁盘管理中有“2M”盘符显示;短接则不识别

处置:根据查找信息匹配固件,按照常规操作更新升级,结果均失败

问题:下面这张图,16个ce都有id,但框中信息显示却是Flash CE为 “0” 、Flash Channel 为“0”;另外,主控识别也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在此抛砖,意在引玉,请众神会诊,给论坛增加点温度

补充1:BIOS设置为AHCI模式,但软件提示“Testing PC don't set on AHCI mode!!! ”

补充2BIOS设置为IDE模式,但最终仍示不成功

网友A:
直接拆开看看,一目了然

网友B:
3110说真的,没有治具开不了卡,用升级固件的方法成功,但不能很完全的抓完坏块,用着风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开看看,一目了然

这是主板图,如何看有问题?是颗粒的焊脚是否有松动吗?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0说真的,没有治具开不了卡,用升级固件的方法成功,但不能很完全的抓完坏块,用着风险很大。 ...

说的是,不过没治具只好用了这个办法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主控有问题?或者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主控有问题?或者虚焊?

谢谢“范大”提醒

网友C:
楼主别钻牛角尖了,还不如说说你按帖子修复程序到哪一步出错了
记得我是坏盘插sata口,winpe下操作(修复程序预先拷贝到u盘),划重点:①和②步操作前入bios把硬盘设置为ID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钻牛角尖了,还不如说说你按帖子修复程序到哪一步出错了
记得我是坏盘插sata口,winpe下操作(修复程 ...

谢谢“小飞侠46”指导,的确该尝试一下重点内容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不过没治具只好用了这个办法

记得有人说过3110不用治具也可以开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人说过3110不用治具也可以开卡呀

没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按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76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 ...

辛苦辛苦 让您费心了

网友:
这主控,还是断舍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