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美尔诺电子负载拆解+升级功率:Maynuo M9710/M9811

楼主(2022-10-07):
自用的电子负载是一台爱德克斯IT8510 120V/20A/120W,平时测试也够用了,但是前一段时间看到论坛@wuliyang8 大神写的帖子IVYTECH 8711\8511类电子负载提高功率的一点点分享: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62-1-1.html 发现电子负载还可以这样玩,于是乎就在海鲜市场买回来几台电子负载准备自己也玩玩扩容。

一号电子负载,美尔诺M9710 150V/30A/150W也是重点研究对象,谁让他外观最差呢,就是捣鼓坏了也不会感到很可惜

美尔诺M9710内部全览

二号电子负载 美尔诺M9811 150V/30A/200W

内部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丝毫不差。区别就在于M9811表头是5位数,9710表头四位数

3号电子负载 台湾三杰8511 150V/30A/150W

内部和上面的基本一致,甚至原件排列,布局都是一样的

拆下M9710的主板,主板正面,后面的绿色端子支持远端测量,以及远程触发

主板反面,大电流的地方都做了开窗镀锡处理

首先是多路输出的变压器,初级可以调整110V-220V输入
次级双13V整流稳压后给运放供电。交流11V经过整流给风扇供电,再经过7805稳压后给CPU供电
交流32V整流成负压给VFD屏供电,双2.5V给VFD屏灯丝供电

电容使用的是台湾世昕品牌的

三端稳压都是采用ON的。ON的散热片普遍都很薄,不如ST的厚但是却非常受仪器厂家欢迎,可能是假的少

散热风扇是采用建准两线的风扇,不带测速功能,CPU通过PWM控制风扇转速。型号KD1206PTB1
散热器上印着各种检测/校准通过的标签

功率耗散管大家熟知的 IRFP250 ,旁边的TIP41没有仔细研究它的作用,但是简单看了一下,不是用于驱动大管的

200V/33A的管子,导通内阻73mR

大管的驱动信号来自于TL084四运放

运放采用ST的TL084,资料如下

压敏电阻,并在输入两端,这是保护大管的最后一道屏障

型号14D201K,耐压200V,资料如下

功能切换继电器,切换恒压,恒流,恒功率,恒阻模式这几个继电器就会跳

继电器采用泰科OUAZ-SS-112触点容量1A

输入两根粗壮的锰铜丝,作为输入取样电阻,在线测试阻值14.3mR,单只应该是28mR

电流采样放大采用OP27G

输入的滤波部分,两个铜条作为接线端子,直接焊在板子上

CPU核心是C8051单片机

电源开关10A/250V,直接焊在板子上的,高压走线在板子背面,散热器正下方

前面板和主板通过两只粗壮的接线柱连接,这两只接线柱别说30A了 60A也绰绰有余

拆下固定PCB的螺丝,拿出前面板

编码器处有一只LM358,但是只用了1路运放,作用可能是电压跟随器,没有仔细研究

VFD屏驱动芯片

还用了一颗逻辑芯片74VHC164,串行输入,并行输出来达到减少IO口占用的目的

搞了这么一大堆言归正传。M9811的主板和M9710主板内容完全一样,但是M9811容量是200W而M9710容量只有150W。而且都只有一个散热器。那就说明单个散热器功率完全可以上200W而不会损坏电子负载。下图是M9811带载情况

因为拜读了@wuliyang8 大神的帖子,这类电子负载扩容只需要改EEPROM的数据就可以无损升级功率。
所以只需要有一个CH341编程器,在拆下电子负载的EEPROM芯片24LC64改写数据即可
24LC64在CPU的右下方

拆下芯片焊在编程座上,注意区分芯片正反

按图修改如下数据即可,修改之前先备份一下EEPROM的数据
具体为什么这样修改,我也不会算,我是直接读出M9811的数据,按照@wuliyang8 大神的帖子,改对应的地址,改完再烧写进去就可以了。
不知有有没有大神会算这个的,简单说一下计算过程

刷完EEPROM,再次开机,面板功率已经显示200W了

总算松了一口气,没有翻车,至于电子负载的标定,美尔诺和三杰以及艾维泰科的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同小异,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我可以单独写一贴,供大家参考交流
最后附上美尔诺M9811/9710的原版EEPROM和9710改200W功率的EEPROM

此方法仅限于小范围功率提升,毕竟一个散热器热容量有限。夏季或温度高的地区,还需要适当降低功率使用
再次感谢wuliyang8大神的无私奉献,同时也欢迎各路大神前来拍砖。

网友A:
话说直接把另一半的元件都补上改一下程序是不是就能400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直接把另一半的元件都补上改一下程序是不是就能400瓦了

是的,但是另一半原件补齐+散热器成本也不低。不如这样折腾来的快,无损提升50W功率

网友B:
真是大神啊!我们只有羡慕的份了。

网友C:
我有一个电子负载就是调成低压(18v) 模式基本准确  调成高压(高于18v) 就电流不准确  也找不到标定方法  电路结构和贝奇CH8710什么系列差不多

网友:
真是大神啊!只有羡慕..

网友D:
做工还不错,资料也很齐全,荧光显示很漂亮!

网友E:
简单升级,前期工作做的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大神啊!我们只有羡慕的份了。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电子负载就是调成低压(18v) 模式基本准确  调成高压(高于18v) 就电流不准确  也找不到标定方法 ...

校准方法都差不多,需要准备一个大功率直流恒流源,还需要一个150v甚至更高的恒压源。高低档位需要分4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贵

海鲜市场便宜的200不到,功能多,而且稳定,留的余量也大,比自己DIY的横流电子负载要好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不错,资料也很齐全,荧光显示很漂亮!

这个荧光屏现在略微有点暗,可能是用的时间久了导致,没有研究过这种VFD屏的显示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升级,前期工作做的很足

前期看了很多遍wuliyang8大神的帖子,又自己琢磨了一阵才下手的

网友G:
能把另外一台的散热器啥的移植到空余位置搞成300W就更爽了

网友H:
太高级了,只能看看。

网友:
TIP41C,用来测量散热器的温度;利用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的温度特性,请参看: JT6312A 150V 30A 300W电子负载拆机

网友:
好帖,离精华有点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把另外一台的散热器啥的移植到空余位置搞成300W就更爽了

可以这样做,但是最大电流也只有30A,平时测试一些电源充电器,200W足够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高级了,只能看看。

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