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太阳能投光灯

楼主(2022-10-07):
简单说下,两款价格都在15左右。

左边:太阳能板11*13,线5米,标示0.5平,实际很细。内置18650,无保护板。后壳塑料,聚光盆塑料
右边:太阳能板13*22,线5米,标示0.5平,实际应该达标,内置18650,有保护板。后壳塑料,聚光盆铝材。

看下电路

左边那款,电路,电池无保护,不知道主板上是否有对电池的保护芯片。大佬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右边那款,通过D1,SS14给锂电充电,电池带保护板。这种方式,听说,充电效率比较高。SS14已被我断开,准备用4056充电板,保护一下锂电

都标示0.5平的线,大家鉴赏一下。 再次感叹,我们厂家的智慧啊。我觉得,你可以低价低质,但是你不能乱标,不能造假。

太阳能灯,众所周知,

1、功率虚标严重,实际的功率应该就是电池电压乘以LED的电流,但是一个个厂家几十,几百W的虚标
2、不标示内置电池容量,电池容量决定了亮灯时间
3、不标示太阳能板功率,太阳能板代表了充电量,
4、配套的电线,也不标示参数,或参数造假,如上,标示05平,实际粗细大家也看到了

网友A:
北京附近也有不少安装太阳能灯挣回扣,厂家把好的全给开发商小区。剩下差的材料组装,上架网购平台低价促销。父亲爷爷家因为没路灯问题,所以要安装太阳能路灯,半年后1组串联灯珠出现乱闪,估计被建材装修商家挣回扣。我的建议,有条件尽量从路灯系统布线,离电线太远才考虑太阳能路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附近也有不少安装太阳能灯挣回扣,厂家把好的全给开发商小区。剩下差的材料组装,上架网购平台低价促销 ...

大部分都是心理作用,觉得用市电要一直在交电费。买个太阳能灯,花一次钱,以后可以都不用钱。但时间太阳能灯的成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本。   而且现在太阳能灯太乱了,一通乱标参数。

网友:
那个W是说亮度等同于多少W的白炽灯

网友B:
这种太阳能投光灯不知道防水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太阳能投光灯不知道防水效果如何?

四周都打胶了,防水还可以。就是塑料防晒估计不行,用的都是回收塑料。

网友C:
我也买过左边那个,就是玻璃有防水胶,不敢打开

网友D:
早期买的哪种太阳能灯最耐用,俺都用了3年多电池还很好

网友:
买的价格便宜用不住,质量好的几个贵了,到最后实际并不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过左边那个,就是玻璃有防水胶,不敢打开

电吹风加热,慢慢撬开,然后去买703  704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买的哪种太阳能灯最耐用,俺都用了3年多电池还很好

早期做工好,后面 缩水越来越严重

网友E:
这玩意也就1w多的亮度 我自己并联了限流电阻功率才到2w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也就1w多的亮度 我自己并联了限流电阻功率才到2w多点

大佬帮忙看下,左边这个是通过啥充电的,我想断开充电线路,自己搞个4056充电板进去,在外挂电池。

网友:
早期做工好

网友F:
这灯实际不到3W, 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多灯芯.
另外,这个没有必要加4056, 电池有保护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灯实际不到3W, 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多灯芯.
另外,这个没有必要加4056, 电池有保护板就行了.

LED灯珠多,能多卖钱呗。实测最大亮度电流150毫安,0.150*4.2=0.6W?,左边这个灯,打算改装了给父母做夜灯使用。如果用原来的电路,加个锂电保护板,对锂电寿命影响大不大,别用个1-2月 ,电池挂了。

网友G:
无保护板很容易电池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保护板很容易电池过放

锂电保护板肯定要加一个,在考虑,需不需要加个4056之类的充电板。毕竟还是想长期用,别用1-2月电池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灯珠多,能多卖钱呗。实测最大亮度电流150毫安,0.150*4.2=0.6W?,左边这个灯,打算改装了给父母做夜 ...

我用的是你右边这款, 只加了一个电池 二个并联, 一块保护板 用了有二年了.

网友:
有一个小的那种,基本不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