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老液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22-10-07):
以前修过的一台显示器,当时为了快速,网上找了块代用电源板修好了。换出的坏板一直放着,最近闲着,又找来修修练手。
     直观检查,发现电源管理芯片炸了,不知什么型号,网上找了判8脚电源芯片型号方法,得知为OB2269,网上花几元买了两片。折旧换新。顺带说下我换芯片方法,拆除稍清理焊盘后,对准位置,直接口干烙铁压引脚加热,稍后换个位置压其它引脚。这样利用原焊盘余锡与引脚焊合。好处是没有多余焊锡,不怕引脚短接。
       换芯片后串灯试机,串灯亮有短路,开关管坏,0.56欧过流检测电阻坏,顺带在路查一下几个二极管正常。开关管用了旧电车充电器拆机件,检测电阻没有0.56欧的,修电车充电器时备有些0.5欧的。用0.5欧代之。再次串灯试之,串灯不亮,窃喜。测输出有12v与5∨,Ok。
      另外原开关管无铁片的,代换管加铁片,找不到绝缘垫,在报废开关电源拆了些高温胶带,用两层垫铁片上。

网友:
修好当备胎,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
电源修的挺溜,这种炸管电源还能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
老实说修电源是我的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