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规] 现在允许一贴多发明目张胆的骗分?

楼主(2022-10-08):
如题;
此人以同样内容发表多次而且属于伪科普的帖子 , 自己都没搞清楚那系统工作原理就在发帖科普,请问是科普吗? 动不动就搬出谁发明的,什么什么参数来撑门面

这是第一帖 电动自行车碟刹拆解和原理   拆机乐园
各个厂家设计的上下泵大小各不一样  柱塞大小不一样    他所谓的压力计算是如何得出的参数? 被我反驳  我让他多去请教一下修车师傅

这是第二帖 摩托车碟刹中的物理原理分析   行业拆客
依然坚持是所谓负压回位   我就说了 如果按他的靠负压回位的原理  那么在按下(捏住)刹车的情况下  松开管道或者排气螺丝用于破坏他说的真空环境

那么是不是按他说的这个刹车就应该不回位了? 就是不正面回答  还扯出计算出的  7.多少KG的真空力来

解释不通 于是有了第三个帖 液压碟刹原理图解  骑行天地
这帖承认了有分泵(下泵)的活塞矩形密封圈的弹性变形回位     但是     依然坚持他的真空力回位

@家睦  问版主 是否默许这样的一贴多发骗积分? 不是我好事  另外这样的伪科学的科普真的是有用的吗?

@锰子
@文笔钻山

另外欢迎广大坛友讨论

网友:
第一次见到的印象是一堆卡尺的图片,这种就算同一个厂家还有不同产品的区别,看看就好

网友A:
能这么认真地编辑发帖、拍照,应该得到鼓励。再说了,探讨点知识点,即便有错也可接受,发现错误也是个学习或加深学习的过程。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B:
呵呵,前几天发现首页最新主题里有个问题,问的很简单,大概意思就是开机不正常了,怎么办(当时没想到截图),然后下面一大堆链接,看发帖人昨晚注册的,但是M币不少,坑定是充钱买会员发垃圾帖的,然后我在页面举报了,但是我没找到举报后下一步,赶脚版主任重道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前几天发现首页最新主题里有个问题,问的很简单,大概意思就是开机不正常了,怎么办(当时没想到截图 ...

基本上几天一次,看上去都是什么白银会员,里面一堆看着正常的链接,但是你点进去就变赌博推广的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这么认真地编辑发帖、拍照,应该得到鼓励。再说了,探讨点知识点,即便有错也可接受,发现错误也是个学习 ...

认真是该鼓励,但是就是不能正面回答,科学的回答,只是不停的搬出各种公式各个发明者来,除了第一个帖子是费了时间的,后面两个帖子基本上都是直接复制粘贴的,请问这样的有意义吗?除了浪费论坛资源和骗分以外有什么用处?

说是科普,被指出不对的地方还不承认也不能正面科学的回答,是不是算伪科学

网友C:
你没看到数码前沿版块一大堆重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几天一次,看上去都是什么白银会员,里面一堆看着正常的链接,但是你点进去就变赌博推广的了,不知 ...

是的,很容易会让坛友推测是花钱买通了版主的

网友:
你没看到 A 站 B站一大堆重复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数码前沿版块一大堆重复的帖子!

从来不看,不在那里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