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R面容不可用且耗电快维修

楼主(2022-10-08):
接修一台iPhone XR,邻居6月份时都说耗电快且面容不可用了,9月份时又在问想要换电池,国庆末日终于过来检测手机了

这是之前邻居截图过来的面容ID不可用

拆开后用数字电源检测待机,漏电200多mA,于是把面容相关的排线拔掉,测试不漏电了(未拍图),逐一装回红外摄像头、点阵、泛光排线时,发现在装泛光排线时起跳电流大起来了约300mA左右,当然待机电流也是很大的

锁定漏电故障,泛光排线(即听筒排线),先拆下泛光芯片,扣上排线在主板再次测试仍然待机大电流,看来面容可以修复了,至少大电流不是泛光IC引起,后来把环境光感IC拆掉也仍然待机大电流,再仔细检测了排线上的电容暂未发现有阻值小或短路的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更换听筒排线了,拆下原装听筒排上的泛光IC,换上原机的泛光IC

再看看坏排线与好排线,合个影

装上新的听筒排线在主板上,上电测试待机电流正常了,约8mA,当然耗电快的问题肯定解决了

装机,测试面容OK,完美修复两个相关联的故障!

END

网友A:
如此看来,这个泛光IC可能是和处理器绑定的,即便是从另一台一模一样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厉害了,全套芯片绑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看来,这个泛光IC可能是和处理器绑定的,即便是从另一台一模一样机器上拆下来的 ...

内部有加密数据绑定,可以通过设备把数据写入破解排线来更换

网友B:
楼主你好,iPhone XR使用约三个月后,喇叭外放声音越来越小声,每个月都会逐渐小声一些,现在使用10个月了,手机几乎要贴紧耳朵,才能听见喇叭外放声音。iPhone XR外放是双喇叭的,双喇叭全部声音很小声,检查系统设置很多次了,不管怎么设置都是一样大小的声音。

请问一下,这个是iPhone XR的通病?还是我的个例?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声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我那台手机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iPhone XR使用约三个月后,喇叭外放声音越来越小声,每个月都会逐渐小声一些,现在使用10个月了 ...

喇叭孔被堵?还是你的使用环境有关?例如铁粉末比较多的(切割打磨环境)?
是不是喇叭磁铁沾满了铁粉末?

网友C:
我很好奇 这种排线上的芯片是怎么无损弄下来的 高温吹排线不会坏吗

网友:
xr的价格现在还很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iPhone XR使用约三个月后,喇叭外放声音越来越小声,每个月都会逐渐小声一些,现在使用10个月了 ...

更换听筒网即可,酒精等清洗基本是不行的,搞不好面容损坏

网友:
思路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 这种排线上的芯片是怎么无损弄下来的 高温吹排线不会坏吗

就用风枪吹下来的,当然,温度要把握好。

网友:
厉害了,这个能吹下来真要技术

网友D:
求推荐,iphone的电池不行了换了一个又不行了,有没那个牌子好点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推荐,iphone的电池不行了换了一个又不行了,有没那个牌子好点的啊?

把原装的找回来,单换电芯,还不会弹窗

网友:
经验和配件都得有,这个修复圆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原装的找回来,单换电芯,还不会弹窗

早丢了,8P不会弹窗吧。

网友F(2022-12-02):
内部有加密数据绑定,可以通过设备把数据写入破解排线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有加密数据绑定,可以通过设备把数据写入破解排线来更换

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市场上还没有这种设备,苹果加密的东东哪能随便让你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