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觉得这功能很讨厌想去掉的,速度感应助力和自动巡航功能

楼主(2022-10-08):
电动自行车及其LED显示控制板如下图,它有两个功能很鸡肋:一是,速度感应助力;二是,自动巡航功能。这两功能配置就是nc,对行车有安全隐患,这种助力非力矩感应助力,容易不受控制,所以刚买车我就马上拔了助力插头使其失效。它的自动巡航也有上述问题,有的车控制器有插头可拔,而这种没有巡航插头,有人说只能换控制器,还有人说有的可以加二极管解决(也有人说这方法不行),到现在也没把自动巡航功能去掉,它总是自己就巡航了,本来你松开转把是为了减速而它却巡航,这样你只能再拧转把消除或捏刹车解除巡航,这样一是费刹车,二是让刹车反应变迟缓,影响安全,不知道哪位有好的办法解决,在不用拆开控制器修改的前提下去除这功能

网友A:
汽车跑高速自动巡航很实用,电动车不实用,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B:
习惯了就好了,稍微回一下手把就解除巡航,不熟悉车子的人就很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就好了,稍微回一下手把就解除巡航,不熟悉车子的人就很容易出事

我还是想去掉这鸡肋的功能,改为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好,就是苦于没法简单弄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想去掉这鸡肋的功能,改为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好,就是苦于没法简单弄掉 ...

我现在骑的这个是一个插头跳线控制的,拔掉就没巡航啦,所以我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跑高速自动巡航很实用,电动车不实用,我也是来学习的

确实,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

网友C:
越是小厂越喜欢搞花样

好像大厂电动车就没这些花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骑的这个是一个插头跳线控制的,拔掉就没巡航啦,所以我拔掉了

我以前的车也是那样的,拔掉就没巡航了,且它车把上也有个巡航按钮,不会自动给你巡航,那样就好多了,最讨厌这种没有巡航按钮的,老是自动巡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是小厂越喜欢搞花样

好像大厂电动车就没这些花样功能

这就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的功能,费力不讨好,不知道厂家咋想的

网友D:
非力矩助力的确实危险,巡航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力矩助力的确实危险,巡航还好吧。

自动巡航也非常不好,不安全得很,要不我现在又买来153多元的新控制器和液晶显示控制板,这个说可以自定义一些功能,刚到货还没来及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控

只能又花了153,145+8运费又买来s866显示控制,这个必须自带控制器,好像有通讯协议

楼主:
看看我新买控制器+显示控制板

楼主:
65那个我以前旧车用的,今天刚转让发货,买的时间也不长,卖时也就20多块

楼主:
上面65那个控制器不是这帖子说的那个,那个也很快要被新买的取代,所以也将会闲置

网友:
电动车我是专门卖了定速巡航配件,加装的。这个功能只有按下按钮才会启动,刹车自动复位。路况复杂时,不开启就行了。挺好用的

网友(2022-11-28):
自动巡航走长路还是不错的,解除轻轻转动转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想去掉这鸡肋的功能,改为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好,就是苦于没法简单弄掉 ...

脚踏助力直接干掉传感器不行吗?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C:
越是小厂越喜欢搞花样

好像大厂电动车就没这些花样功能

我买的春风AE8就有定速巡航,达到自己想要的速度按一下巡航按钮就可以松掉电门,然后不管是刹车还是转动电门都可以解除定速巡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