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无便捷的方式实现市电断电监测?

楼主(2022-10-08):
如果房子不经常住人,如何知道停电与否,越实时越好。
我路由器、摄像机都是接入ups的,无法察觉。即使察觉也不及时(比如镜头对着某市电设备的常亮指示灯)。

成品是有的。比如:

这还得sim卡。

我暂时想到的diy方法,利用报警系统。有异常情况时,报警主机是通过固话通知的。主要传感器是红外和门磁。

门磁的改造余地很大,磁铁吸合时,干簧管常闭。磁铁离开,干簧管常开,发出无线信号,触发报警器。

所以220v常闭继电器,输出引脚取代干簧管,断电后也会产生一个触发信号吧?

现在固话都是光猫出来,我光猫也是接ups的,断电后固化依旧可以拨出,问题不大。

唯一不如上边成品的,就是万一网络先断,比如分光器哪里被拔了,再断电就无法发出通知了。。。

当然,已经搭建智能家居的,比如米家/华为。也可以买一个小米/华为的门磁进行改造。

这样可以app通知,但前提还得是别断网在先。这就只能4G/5G插卡wifi来实现了。

越想越复杂,app通知我还不一定看。特么还不如买插sim卡的这个成品了,电话响总会知道。好像200-500元?

请教各位,有无更直观、廉价可靠的方法?

网友:
通过网络的弊端上面已经讲了,主要是网络断可能会导致无法报警。
实际上机房的市电监测一般是靠UPS的干节点卡配合物联网SIM卡报警,不依赖网络。
如果要更可靠,只有多种监测一起才行。

网友:
市电检测方法很多,在非ups区域连个设备监控状态就行了,之前论坛里我记得有人甚至从路由器的LED灯取电信号来获取状态。比使用互感器、继电器之类都要简单一点。
之前机房想上市电监测,也是这样彷徨了好久,关键问题就是你说的网络,只要你会担心网络先断,就等于任何检测的结果都发不出去,我再诛心一点,如果是区域停电导致通信基站停电,或者你使用的主基站发生故障,手机信号都可能发不出来。
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有云服务器之类,或者公网IP,只要从你内网做一个MQTT定时上报,或者常ping,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只要检测到这个通信异常就是家里网络或者市电出了问题。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误报率较高,因为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这条通信链路的稳定性。

网友:
技术探讨好帖

网友:
真是好的技术帖,我怎么没想到过这个方法

网友:
除了用手机通讯方式…其他的无解…

网友:
扔个手机在那里,接充电器上,写个手机程序,一旦发现断开充电线就外呼或者发送短信。手机卡给你手机办个副卡之类的,或者有最便宜的那个三五块的月租的

网友:
X宝上有100出头的,工业级4G停电断电防区报警器手机提醒来电话短信220V鱼塘养殖场 应该满足需求

网友:
3楼的办法可行,6楼的办法更妙,基站瘫痪的机率很低,因为有备用电源保障基站设备供电的,除非遇到如地震等灾害。

网友:
自己做成本也不低,一般都需要一个短信猫,这样还需要一个手机卡,也得几百元,不如买现成的。或者有网友说自己开发个程序,定时连接云端,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至少得是一个程序员,并且也不如短信猫实时。

网友:
要做到百分百准确可靠不容易,估计代价比较大, 要同时几个方法并行,如3楼6楼的方法, UPS+卫星通讯等......

网友:
比较难依靠

网友:
要想可靠,应该采用手机或固话报警的方式,搭个简单电路,检测市电,停电就触发手机或固话一键拨号即可。

网友:
有现成的GSM电话报警器(市电供电、内带电池),可以接开关触发的

网友:
市售用SIM卡的成品最可靠,我用了几年了,一旦断电就发短信提醒,上电了也会提醒

网友:
参考下 机房动环监控 相关的资料呗

网友:
方便当然SIM卡最好,想省钱,又追求简单,用个220V继电器接市电上,有电吸合,无电释放,触点上就可取得信号。有信号了就可以接在电话免提上,拨你存的电话号码了

网友:
印象中有可监测市电的座机电话的。

网友:
你的办法加一个UPS,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