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电源如果可以当ups,是不是利用价值大为提高?

楼主(2022-10-08):
家用ups通常用铅酸电瓶,能量密度太低。虽然不贵,我搞好多,总价也不菲。

我主要是给路由器/智能家居网关/摄像机这些东西用。

好像ups有个专业标准,ul1778还是啥的,主要是市电断电20ms内,蓄电池就得逆变成功输出220v,以防止pc主机断电,给你一个保存文件的机会。

现在通过该标准,官宣可以当ups的就anker的一款。

【引用软文】
安克的这款户外电源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它可以作为不间断电源UPS使用,真正的UPS需要通过UL1778安规认证,Anker安克 757 户外电源是目前市面上率先通过UL1778认证的储能产品,只需要使用电源线连接插座与户外电源的AC输入接口,然后使用户外电源的AC输出接口为设备供电即可

但是我不接台式机的话,这个指标意义不大。路由器啥的都是5v/12v居多,接户外电源的usb/点烟器即可;9v/19v的设备,我也可以用DC-DC模块转换,效率远高于AC输出。

而且户外电源基本都支持边充边用,只要你负载不超过它的充电功率,就始终是满电,相当于ups了。

有人担心锂电长时间满电会不会爆?

那笔记本有好多情况就是7*24插电工作的啊,有好多锂电设备都是如此。

我也可以给户外电源的充电器接一个定时器,每周/每天断电若干时间,让锂电池放放电。

除此之外,有何隐患?求科普。谢谢各位!

网友A:
锂电最大问题是不能长时间满充,以及长期存放的安全性,其他都没问题。
其实户外电源跟UPS相比,主要是切换时间能否达标,以前在外面也是拿UPS拖一些电池当电源用,这个没问题。
另外在线式UPS是不存在切换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最大问题是不能长时间满充,以及长期存放的安全性,其他都没问题。
其实户外电源跟UPS相比,主要是切换 ...

所以我前边放个定时插座,过一阵就断开市电,让锂电有个充/放小循环。

其实长期满电问题也不大,我一个华为的4g wifi,自带电池的,官方允许边充边用的。

我原先也是用了定时器,后来就直接插着,半年多了,并无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前边放个定时插座,过一阵就断开市电,让锂电有个充/放小循环。

其实长期满电问题也不大,我一个 ...

其实不存在边充边用,对电池来说要不就是放电,要不就是充电,没有第三种情况。锂电长期满电是有问题的,有一定的充放才行。否则大概率容量迅速减小或者鼓包。如果长期满充,据说铁锂是个选择。

网友B:
在线式啊,一直在线,搞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存在边充边用,对电池来说要不就是放电,要不就是充电,没有第三种情况。锂电长期满电是有问题的, ...

嗯嗯,那我还是恢复定时插座,只不过循环次数多了也是减寿的。两者相比,是否满电更有害?有这方面数据否,科普一下,谢谢。

铁锂确实安全性各方面提高,我楼贴里这款就是。但户外电源为了便携,估计大多不会使用能量密度相对低的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式啊,一直在线,搞78

啥意思,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我还是恢复定时插座,只不过循环次数多了也是减寿的。两者相比,是否满电更有害?有这方面数据否 ...

有一些户外电源用的是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愿闻其详

就是在线式的UPS啊,我的理解就是在充电的同时也在放电,另外还有一种是充电的时候不放电,但要切换时间,好像您提到的就是这种

网友C:
普通UPS便宜啊,300-400估计挺好的了,一般人一年也没用几次,我之前买了一个,放坏了也没用几次,户外电源死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UPS便宜啊,300-400估计挺好的了,一般人一年也没用几次,我之前买了一个,放坏了也没用几次,户外电源 ...

容量不够,几十wh,支持不了几分钟。我需要的是停电/恶意断电时,家里的网络、安防、智能家居等弱电基础设施能够持续工作24小时(有人在家时)甚至数天(无人在家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量不够,几十wh,支持不了几分钟。我需要的是停电/恶意断电时,家里的网络、安防、智能家居等弱电基础 ...

你这个要求的话只能大容量电池带大功率逆变器,没个万把块钱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的话只能大容量电池带大功率逆变器,没个万把块钱搞不定

不要逆变。家电不能断就是冰箱。我如果发现断电,不可能不去处理。正常市电一般也就停数小时。我主要防止恶意断电。所以只需要弱电部分,都是5/9/12V为主,直接DC供应即可。绕过逆变,提高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逆变。家电不能断就是冰箱。我如果发现断电,不可能不去处理。正常市电一般也就停数小时。我主要防止 ...

恶意断电的话,冰箱也跟着断电啊,直接处理就行了啊,弱电也跟着处理好了啊,没必要上UPS啊,也就很短的时间,意义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恶意断电的话,冰箱也跟着断电啊,直接处理就行了啊,弱电也跟着处理好了啊,没必要上UPS啊,也就很短的 ...

有些话我没讲,讲了有精神病嫌疑。我主要不是担心冰箱或者鱼缸换气之类的,我的目的首先是确保安防不断电,其次是智能家居,能让我随时掌握情况。

有种法律判决,叫做禁止接近。甚至规定了“近”的具体距离。我也是。即使不闯入,我也不希望某些人出现在我家门口。

如果我是这个假想敌,那我必然先掐你电断你网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话我没讲,讲了有精神病嫌疑。我主要不是担心冰箱或者鱼缸换气之类的,我的目的首先是确保安防不断电 ...

一切安防都是防君子不防暴力,要是别人真想进来,有监控也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切安防都是防君子不防暴力,要是别人真想进来,有监控也没多大意义

说的对。

但是我防的也不是打打杀杀的黑社会——除了经常借高利贷还赌债偶尔还欠娜娜一次服务费外——我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防的是鬼鬼祟祟只做暗事的明人,精力充沛的叛逆期骚年,酒鬼醉汉,或者隔壁小姐姐公司年会喝醉了躺在门口让我痛失做好事的良机,症状比我轻却比我更不讲武德的精神病人,胸怀和JJ一样短小从而对隔壁老王满怀仇恨的人按错了楼层,初中同学会后当年班花的老公来找我按对了楼层。。。

这么说吧,假如我发现有人闯入的迹象,同时也丢失了财物——哪怕只是我老婆的一条蕾丝内裤,我虽破口大骂,但反而放心;偏偏分文未少,去查监控又是一片空白,你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