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灿高木材高频拼板机维修 顺便上传拍摄的部分图片介绍

楼主(2022-10-08):
引用:高频拼板机又称高周波拼板机,是将高频加热发生器应用于二维拼板压机,应用于指接拼板,集成材拼板,实木封边等。1)高频拼板是一种快速拼接技术,高频电场有选择地对胶分子或水分子作用,胶分子或水分子自身摩擦产生热量木材本身不吸收能量。2)实现完美拼接,强劲的垂直压力保证平整拼接,根据不同厚度和硬度的板材设计的侧压压力保证有效的拼接。3)杀虫杀菌,虫卵含有蛋白质和水分,吸收高频电场,从而被灭杀。4)高频加热时,板材含水率比较高的区域也被加热,直至板材含水率均匀,加压同时,瞬间胶水固化,保证拼接后板材的含水率均匀和长期不变形。

一小木器加工厂的高频拼版机坏了,打电话去看看。到了后工人说实际上有2台,一台预热后开机高压控制箱内打火,一台是预热后开机显示屏报警过流。我先到第一台那里,让工人开机。果然加上高压后箱内电光四射,立即按了急停。断电后,根据打火位置找到了故障点。这个叫L4的电感断了。由于没有备件,只好临时接一下凑合用,顺便打电话通知厂领导让他联系设备厂发配件。

这个零件安装的位置

这一台收拾完后,去另一台哪里。开机上料,系统直接报过流。然后我让工人开低压试试,开低压有时候能用,但开高压就报过流。看控制箱内没有电容破碎,电感烧毁,分析为电容漏电(夹着工件的结构就相当于电容)。于是先进行低压工作测试 。正在加热的时候,突然正在加热的工件冒烟,立即停机检查。发现木材被烧了窟窿。于是检查窟窿的位置,发现下极板的绝缘板固定螺丝松动,导致直接接触木料。由于木料潮湿,导致放电烧糊。询问工人后直接紧固螺丝后解决问题。

这样两台拼板机全部修复,向公司的领导汇报后收200元后结束。

虽然说的比较简单,但实际上还是走了不少弯路。因为设备工作时是将380v升压到8000v的高压,危险性还是很高的。另外设备报过流,提示让检查高压部分和震荡部分,要不是最后烧了木料,真不会刻意去检查极板。。。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台机器:

将涂胶后的木材用液压压紧,然后在木材的两面通入高频高压。使木材内的水分子剧烈运动产生热量从而完成从木材内到外的加热和烘干。。

下面是维修过程拍摄的部分图片,部分会有简单的介绍。

装填涂胶后的木板

液压动力站

机器控制柜

主机

高压电极输入(中间的电极为正极,外壳为负极)

预热状态的指示

加热状态的指示

控制面板

触控屏显示

PLC柜

升压变压器,将380v升压到7500V。

高压分接端子,根据工艺调整电压 5500  6500  7500  8500

高压整流桥,耐压4万v

高压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

调谐电机(用于调整谐振频率)

下面的电路为 各种过流保护电路,一旦发生高压过流,电路会发送信号到PLC完成保护停机。

调谐电容(由调谐电机带动)

高压电容

输出电感(里面的小电感是反馈电感,可以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

功率电子管(将上万v的直流高压转换为高频高压电)

给功率电子管强制风冷的风机,带有负压检测开关。一旦发生异常立即保护停机。

高压输出电极

控制开关

远观整个高频箱

网友A:
俺认为非专业人员不适合维修,事关高压设备来的

网友B:
这一套得好几万了吧,高大上啊

网友C:
这个功率可不小,高频热合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率可不小,高频热合用的吧

机器毛功率40kw,高频加热最高30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得好几万了吧,高大上啊

机器买新的得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认为非专业人员不适合维修,事关高压设备来的

修这设备需要有10kv高压电工资格。

网友:
高压设备,非专业人员请勿靠近

网友D:
高压放电能不能人造“雷击木”

网友E:
维修费太便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费太便宜了吧

人穷志短。我这公司倒闭,在家里闲着。只能出去干一些小厂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放电能不能人造“雷击木”

去参考一下特斯拉线圈。

https://baike.so.com/doc/231686-245122.html

网友:
220V都特怕玩,楼主还搞380V,甚至上千伏的,厉害!

网友:
我厂里也有两台,只是结构不太一样,高频加热部分时不时出点问题

网友:
这个真材实料

网友:
功率可不小

网友:
都是大功率元器件

网友F:
大型电气设备。。。里面的元件都这么夸张
这是在生产指接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型电气设备。。。里面的元件都这么夸张
这是在生产指接板?

拼板,把木料切成板条,然后涂胶再拼成板。这样做的好处是木材不易变形,并且可以利用小的木材。

指接后的板条最后也是拼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