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ype-c小改造

楼主(2022-10-08):
充电头只有一个type-c口,要插usb-a咋办,OTG头用起来!
micro-usb线充type-c,转接头成品一大堆,之前买东西都送过,用起来!
然后,发现我常用的老王家的一拖三,没有usb-a的母头,就想着搞个c-c的母头-母头,然后用otg转一下,马家搜了一下c-c母头成品5块钱左右。可我只是想要C-A的母转母啊,还是自己焊一个吧。
基本只是5v充电用,所以两线或者四线的头就可以了。
先搞第一个,忘记谁家买的usb双母头了,三五毛一个,带焊点type-c 母头,也是三五毛一个,直接焊上。焊点都是标准的没有位差。

上面那个带指示灯的电路,不知道有没有啥影响,那再搞个直连的。为了稳固,不用的风扇底座支撑一下。

嗯,这下手里各种转接基本就全了。

扔一边吃灰去吧。
扔一边吃灰去吧。。
扔一边吃灰去吧。。。。

网友:
最后3句话才是重点

网友A:
扔我这里吃灰吧,我们这里灰尘大效果好。。。

网友:
没事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我这里吃灰吧,我们这里灰尘大效果好。。。

我这边灰也不小啊,而且人家找到了很多小伙伴~

网友:
这也能行?就怕接反了

网友B:
楼主这个能快充么?

网友:
type c 的触点比 USB a 多好多,能升级尽量升级:)

网友C:
特斯拉上面只有type c口,我只有type A,干脆就不充了,顺便保护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能快充么?

不能快充,没有cc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斯拉上面只有type c口,我只有type A,干脆就不充了,顺便保护动力电池~~~ ...

特斯拉都配上了,就直接买高品质的成品线吧。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
最后还是吃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斯拉都配上了,就直接买高品质的成品线吧。

买完的感觉,就是准备喝西北风啦,c口其实不太成熟,12v电压在外力变形情况会进入cc或者d+d-,特斯拉有一个人保修期内返修了5次这个c口模块,结果到了我这个版本,直接说缺芯片,把d+d-全部功能给删了包括数据,只剩cc了,任天堂switch,也有用三方充电线烧毁cc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完的感觉,就是准备喝西北风啦,c口其实不太成熟,12v电压在外力变形情况会进入cc或者d+d-,特斯拉有一 ...

我去,这么坑吗?还好我从来不用USB线搞5V以上。除了有个红米手机是9V快充外。
我的原则是,12V一律5521!

网友D:
杂交品种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淘宝买一个C转A的,比DIY更便宜,吃灰也要紧。

网友:
做的时候不用,用的时候到处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杂交品种不会有问题吧

一般就是充电,D+D-也连上了,做个USB2.0的OTG也可以。很多成品线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简单互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