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美缝胶替换玻璃胶

楼主(2022-10-08):
卫浴,厕所这些有水的地方,用玻璃胶老是会长霉。
上次用的回天的胶,宣称不长霉还是有霉点。这次用美缝剂试试看。

铲除旧胶,是件费时的事。

打完效果还好,是硬质的,不像玻璃胶是软的。
打完美缝胶,固化的比较快。
胶嘴是一次性的,双组份胶。

网友:
没展示一下美缝胶

网友:
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用黑色美缝剂,发霉也看不出

网友:
有的胶就好用没有霉斑,有的就不行,

网友A:
我是已经放弃治疗了,住海边,啥胶都不顶用

网友:
地面墙面不会动,用硬胶没问题,台面之类的有可能会有震动,还是用软胶效果好一些吧

网友:
要比玻璃胶好些,你先试试,好用我也改一下

网友:
肯定是美缝剂好,不怕水不怕发霉

网友B:
美缝胶最快要多久能干。

网友:
做美缝的时候美缝师傅说美缝剂粘性比较弱,马桶周围这种需要密封性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缝胶最快要多久能干。

15分钟左右初硬,24小时基本硬透了

楼主:
胶的粘性应该不会太差。只要不出现断节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发霉是没打好不光滑,有水分进入缝隙霉菌滋生,消毒水喷洒通风会有点效果。
美缝剂太硬,膨胀收缩后会有缝隙翘起。
如果长时间潮湿环境,还是一年打一次玻璃胶完美。

网友:
淘宝上用美缝贴,我家厨房洗菜地方,长期发霉,打算用这个贴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已经放弃治疗了,住海边,啥胶都不顶用

换塑钢泥试试,我用后不长霉斑 了,就是想拆开比较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