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智能电表,问下怎么刷系统改功率计

楼主(2022-10-08):
这个电表到手好几年了,虽然也能用,但是看功率,电流每次都要按十几二十次,太麻烦了,无意中发现论坛里有改装成功的,我就买了USB转485的转换器,下了驱动,一切就绪,谁知不会搞,尴尬中、、、、、、,有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就是电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电表的样子

电脑发帖太麻烦了,好久不用了,

网友A:
帮你翻个老站的帖,我就是按照这帖改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2499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翻个老站的帖,我就是按照这帖改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2499 ...

都看了,步骤都一样,就是不行,难道是USB转485的问题吗,我买的不是CH340,是PL2303,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是这个USB转485不行吗,我见到同款航天泰瑞捷的电表有改成功的,可是我搞不好

同款电表

网友B:
老站上有我的帖子。帖子里有相关帖子链接。

网友C:
我改了两个,也是坛里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站上有我的帖子。帖子里有相关帖子链接。

问下,我这软件读取的是协议还是啥玩意啊,感觉进不去系统一样,没有电表的一切信息啊?

楼主:
这个坛友和我的一样,不知道怎么改成功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两个,也是坛里学的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玩腻电表的话,可以玩玩上面的段码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059-1-1.html

网友(2024-01-21):
检查波特率和电表的AB RS-485有没有接反,没有的话更换波特率试试,从1200~9600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