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激光打标机开盖合集

楼主(2022-10-08):
其实整体很简单 重要的设备: 控制卡,激光器,扫描振镜,每个设备对应一个电源,激光通过光纤传输,通过控制器控制两个闭环伺服,从而得到XY两个方向的扫描光束,来加工产品

网友A:
这就是光纤激光了吗?

网友B:
拆大家伙的不多见

网友C:
三个电源 24v 正负15v 12v 5v

网友:
好东西,再拆开,把里面的部件也拆出来吧。并作功能介绍 。

网友D:
看这个控制卡是不是什么金橙子

网友:
第一次见,感谢

网友E:
拆的不彻底啊,应该把激光发生器那块拆拆看看

网友F:
有多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多个电源。

是的 板卡,激光器,振镜,各一个电源 单独供电, 分别5v, 24v(大功率用48v), 15v(有些用+-1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的不彻底啊,应该把激光发生器那块拆拆看看

那个拆过 普通人看不出来什么 就是一根光纤,里面是光源发生器,调制的脉冲光通过这个特殊的摻镱光纤激发出来激光 原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控制卡是不是什么金橙子

是的 基本都是金橙子 但是有正版盗版,有简卡 全功能卡,还有我们高端机器用菲雷泰克或者台湾兴诚 还有其他的视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电源 24v 正负15v 12v 5v

60瓦MOPA有48伏的, 振镜有的±15V有的15V, 板卡基本都是5V,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大家伙的不多见

我们卖这个机器的;)装的视频都有 论坛视频不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光纤激光了吗?

是的 光纤激光,20-350W脉冲型的都有, 我最大出过200瓦的 国外的客户用来切割枪套筒,定制深雕, 波长1064nm,以前有用yag激光 也是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