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路由器、光猫已改集中供电,谁能推荐几款12V2A电源

楼主(2022-10-08):
目前路由器、光猫已改集中供电,国庆假期用毫安表测了一下12V电源效率,电源是网件的,可能不是美货,居然只有40%左右。

现求大家推荐几款12V 1.5-2A 电源,要求效率在85%以上。

网友: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效率都不怎么样,估计是国标没有这方面的强制要求。我试过几个品牌,包括网件在内,最高的效率都不到60%

楼主:
对于7*24小时开机的,哪怕省下3W的功耗,长时间,比如一年:3*24*365/1000=26.28度 ,何况现在很多电源的转换率只有25-30%,功耗将近20-30W,一年近200度电。

网友:
直接上那个680w的电源…

网友:
你换个想法   qc诱骗12v出来 或者pd诱骗12v ,,手机充电器效率好像挺高的

网友:
直接买个氮化镓的呗

网友A:
电源效率,不是你用电流表测出来就能计算得出的(特指220V输入电流)。交流供电有个功率因数的关系,楼主说的12V2A测试效率只有 40%,难道在输出为 12V2A时,电源内部要消耗掉  36W的功率(总输入功率要达到12*2/0.4=60W,60-24=36W)?如果是这个消耗量,你的电源早炸飞了。
测试并计算电源效率,输入功率要用有功功率表来测。

这里我随便找了个路由器的适配器,用电子负载带上1.5A电流的测试:(简单测一下,并不很精确)
输出直流功率  12*1.51A=18.12W
输入有功功率 :  22.5W (这里还包含了多用插座上的指示灯及限流电阻的功率消耗,大约在0.3W左右)
效率=80.5%
然而如果你用交流的输入电压X输入电流,得出的是视在功率:219.7V*0.19A=41.743VA  (注意这里的单位不能用W,只能用VA)
这个视在功率,不能当作计算效率时的分母。切记!

网友:
功率计算讲解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效率,不是你用电流表测出来就能计算得出的(特指220V输入电流)。交流供电有个功率因数的关系,楼主说 ...

学习一下,原来是这么计算的,真是长知识了。我想着目前基本上路由器都是开关电源,基本上效率应该能达到70%以上的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电源

网友:
那么就去找一款质量好的哦。。。

网友:
用原来的就好

网友:
前一段论坛里卖过12v3a的电源裸板,感觉用那个不错。

网友:
我家有一个机顶盒,一个光猫,一个路由器。从来不关。一年要耗电多少?
谁能帮我计算一下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效率,不是你用电流表测出来就能计算得出的(特指220V输入电流)。交流供电有个功率因数的关系,楼主说 ...

  帝文 电源质量非常好 波纹小   ……

  监控上有三个在用  ……

楼主:
最近几天疫情封控没来,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回贴,并给出了好的建议,可能我的能效测量方式不对,但电源的温升还是微微烫手。

楼主:
还的后端12V 用电器电流相同时,交流220V 这端电流肯定是越小越好,只不过毫安级的普通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的后端12V 用电器电流相同时,交流220V 这端电流肯定是越小越好,只不过毫安级的普通万用表测不准! ...

输入有功功率相同时,输入电流越小,意味着功率因数越接近1 (只有在纯电阻负载时,功率因数才是1)
在功率因数为1时,才能用 电压*电流=功率来计算。

网友:
手机充电器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既然集中供电了,还是diy一个线性稳压电源效果好,功率尽量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