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360手表不充电折腾维修

楼主(2022-10-08):
『X拆解』360手表不充电折腾维修
收到一个手表修复提示,不充电,对方家里两台这个手表,还试换了一个充电线。。
抱歉,网络不好,发出去后顺手修了个东西。
360手表磁吸充电

一开始先把手表给拆了,发现貌似没问题,一测充电线,不通路。。
重新剪短顺便焊接

哥俩好伺候

也算美观

磁吸正常,处理后盖上磁吸盖子

现在充电正常。

后面表主说让他孩子用另一条线试过,也充不了。、。以为是手表坏了。。最后再次询问。。才说实情。。没有试。。

网友:
这个360准时吧

网友:
电话手表算不算是目前最小的手机?????

网友A:
家里也有360儿童定位手表,精准度可以的

网友:
360手表不充电,在楼主手里手到病除。很佩服。

网友:
高手呀,这都能修

网友B:
原来还是充电线的问题呀

网友:
换个USB头嘛,美观些

网友:
只是线坏了吗?

网友:
儿童手边不能翻腕亮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360儿童定位手表,精准度可以的

只要是4g表带wifi定位且云端还靠谱的定位就没有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是充电线的问题呀

是的,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反而被某些人复杂化了。。
然而。。其实一开始我就得简单化。。先测数据线。

网友:
以前用过360,比较准的

网友:
我一般也是先拆表找毛病

网友:
胶水不能搞美观点吗,白色一驼还带气泡不会还有味吧

网友:
手艺不错,USB插头套节热缩管,会好看点儿

网友:
上次去修电脑也一样,就电脑坏了,开了好多次,有时显示器会无信号,到家一看就是插座通电开关没按。后来一问,也是没按开关。

网友:
要是精度比佳明201x更准就好了,找人非常快捷。父亲给母亲买过华为定位手表,安装好专用手机卡,发现定位精度比佳明201x差很多,刷新率慢,在城市社区里找人困难。几年前我买过绿十字N4s手机,gps挺好用,后来系统被偷偷升级负优化卡顿,赶紧换努比亚z17mini千元机,至少没N4s烦人的存档清理。

网友:
楼主手到病除技术好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个类似触点的手表,每次充电都得用刷子刷触点,快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