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个磁性焊机搭铁线

楼主(2022-10-08):
     做个磁性搭铁线,主线细了点加了一条4平的线。0.2*(249+105根)2根差不多国标12.3平方偶尔焊接一下估计问题不大。
拆的一个喇叭磁铁,一个M8不锈钢螺丝,1个铜鼻子

先用焊锡焊上,再用平口钳压扁

没找到合适的外皮包裹,用的带胶热缩管

做好后的样子。

   有什么方法把磁铁包裹一下好呢?磁铁碰一下就碎一点,不晓得耐用度咋样。磁力倒是蛮强,圆的钢管也是随便贴上。

网友:
自己动手做的辅具不错

网友A:
钕铁硼磁钢磁性更强,不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钕铁硼磁钢磁性更强,不易碎。

  这不是利用手头的东西嘛!

网友:
线鼻子应该是先压线后灌锡效果更好。

网友:
磁铁可以弄个橡胶手套套一下。

网友B:
这种磁铁很脆,一碰就崩,楼主可以用装修的口径差不多的外布线槽,视磁铁的大小,割小口,将布线槽弯成一个圆状,包裹好(用502这类粘合剂粘合)即可。

网友:
应该做个铁壳,把磁铁包在铁壳里面,导线接铁壳上

网友:
接地点应该独立出来 磁铁每次用都吸附大量的铁屑 会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磁铁很脆,一碰就崩,楼主可以用装修的口径差不多的外布线槽,视磁铁的大小,割小口,将布线槽弯成一个 ...

  PVC管做是吧?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C:
我来告诉你结局,磁吸 接触电阻大,发热,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告诉你结局,磁吸 接触电阻大,发热,消磁……

  看来磁吸搭铁也不是很完美。哪吗还是要电焊夹子或者挂钩搭铁?哪种完美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磁吸搭铁也不是很完美。哪吗还是要电焊夹子或者挂钩搭铁?哪种完美一些呢? ...

薄型材用夹子 厚料 钢构都是直接铁钩子焊上去

网友D:
线头先压接再镀锡线阻会不会低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磁吸搭铁也不是很完美。哪吗还是要电焊夹子或者挂钩搭铁?哪种完美一些呢? ...

一般的情况下,磁铁的接触处会产生火花,自动熔接,所以薄件的焊接可以不考虑接触电阻;要解决焊接厚件大电流的接触电阻,你可以在铜鼻子那里压接一根铁枝,焊厚件时焊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头先压接再镀锡线阻会不会低些?

好像是先压接后镀锡,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情况下,磁铁的接触处会产生火花,自动熔接,所以薄件的焊接可以不考虑接触电阻;要解决焊接厚件大 ...

应该没什么机会焊接大件,再说这个小机器电流也输出不了太大,瑞凌最低档的单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什么机会焊接大件,再说这个小机器电流也输出不了太大,瑞凌最低档的单板机。 ...

直流焊机就是大电流啊,交流玩的是电压,焊点东西电流怎么滴也得8 90A 这电流小吗 换算成接触电阻功率就很大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焊接的时候,接地极会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