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颗极其危险的螺丝

楼主(2022-10-08):
假期那也去不了,在家说给电脑清个灰吧拆开突然发现CPU1的内存插槽上面居然有一颗掉落的螺钉!
现在机箱是躺平的状态,因此螺钉靠在主板上,
当机箱正常立起来放的时候,这颗螺钉很有可能掉到内存上。
带着这么个安全隐患用了很长时间没有出事真是万幸,赶快把它捡出来了。

上面就是天花板了,仔细检查就没有用这个螺丝的地方
那么它从哪来的呢?

网友:
掉内存上是小事,掉CPU供电MOS管上就精彩了

网友:
一颗硬盘螺丝

网友:
  最大可能 是电源上的  其他地方没有这种螺丝

网友:
你这是品牌机吧?双CPU的服务器?

网友:
主板上大部分表面都有防护涂层,一个螺丝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
20多年前学装机,其中有一条就是装好机器后使劲摇晃几下,听听有没有螺丝落在里面。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硬盘、光驱、显卡等都用到螺丝,LZ说没有只是主板没用这种螺丝吧

网友B:
电脑里的螺丝应该全部用塑料的

网友:
问题没解决啊,哪里掉的还没找到,没准什么时候会掉个大块头下来

网友:
看上去是个 硬盘螺丝。

网友:
这个地方没啥影响,有绝缘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学装机,其中有一条就是装好机器后使劲摇晃几下,听听有没有螺丝落在里面。 ...

这招实用。。。我同学(女)试过生拔CPU。。。就是开机状态。活生生的把CPU拔出来了。。了。。了。。。

网友:
简称恶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里的螺丝应该全部用塑料的

电源、主板、硬盘的安装螺丝还起到接机壳地的作用,用塑料的也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学装机,其中有一条就是装好机器后使劲摇晃几下,听听有没有螺丝落在里面。 ...

通用方法,装完都得晃一晃

网友:
我有个同事,给他演示过几回插拔内存,后来他插自己家电脑内存,二代内存,方向反了,然后开机,把金手指烧蹦了。

网友:
肯定是你刚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