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冰箱定时器,加长微动开关按压手柄

楼主(2022-10-08):
冰箱定时器

背面

生产日期,2009年10月,已经10多年了

电路板,看着焊锡不太好

在上传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这里的日期跟合格证上的不一样,竟然比合格证上的晚2年,看来,这板子也玩穿越了,好诡异,09年的产品用上了20121008日的板子。

定时芯片(参考这里--https://www.elecfans.com/d/783700.html

调节部分

红包撸的,看着挺多,还是不全,今天换的这个手柄很长,里边没有那么长的

板子上的可能是12~14吧,备件里边最长的10

准备用10的接上一段,这是上次改造留下的(参考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15-1-1.html

接上一段,基本正好

用神胶粘接

先拆开坏的看看

基座好像问题不大

锅仔片里边严重氧化

这个手柄留下备用,别看这东西小,关键时候有大用处

锅仔片外边还是明光发亮的

把新的焊上

接上的这段先放孔内

放好

滴胶

一点点,可不要太多,太多了粘死在壳上按不动就坏菜了,麻烦就大了

原以为先放好会粘得很正,结果粘成这样子了,这胶很厉害,就是一会粘得很牢,想掰开也很难了

反正按压很顺,就这样了

还原过程中发现这根线断了,还好,前边有照片,不怕记不住焊在哪里

加上个一拉得防止线扯断

拉紧剪断

以前用的是微调电阻,还得用这杆子转换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没有电位器可用呀,觉得这样不比使用电位器成本低。

装上旋钮指示帽

开机进入延时状态,大约延时8分钟上电,防止冰箱电机堵转

按压新换的快启开关,黄灯灭,绿灯亮(亮度不够)证明修复成功。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意义
冰箱不都是自动的吗?

网友:
换下来的轻触按键手柄还能发挥一下余热

楼主:
帖子引用的连接有一个是电子发烧友论坛的,那里不注册还不能游览,我复制过来吧。在此感谢电子发烧友论坛的作者,文字部分有作者的名字,大家感谢他吧。

转帖~~~~~~~~~~~~~~~~~~~~~~~~~~~~~~~~~~~

在电子市场看到一款“新一代冰箱冰柜控制器”,该产品未使用测温元件,而是通过改变通断电时间来实现恒温,售价仅几元,便买了只。使用月余,感觉性能挺可靠,理论计算节能效果明显。遂根据实物绘出其电路如附图所示。

AC220V电压经C1、R1限流降压,D1~D4整流,C2滤波,获得9v直流电压,供继电器J线圈工作。稳压二极管D6及电阻R10组成5V稳压电路,给IC MX0230供电。分析Ic应该是一块有双定时功能的集成块,时间常数由w1和w2调整,通过①脚输出一个间断的控制脉冲,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从而决定输出插座cz的有电无电,实现电冰箱、电冰柜开机或关机。

使用时,将电冰箱插头插人控制器的输出插崖cz,调整w1、w2的阻值,可改变电冰箱开机和关机的时间,调整范围5分钟~20分钟,可根据电冰箱性能及保存的食品性质决定。例如,普通使用时,开机时间选择10分钟,关机时间选择30分钟.包好饺子要速冻时,开机时间选择60分钟,速冻后装进食品袋,就可将开关机时间恢复到普通使用状态了。

由于此控制器是按时间切断电冰箱电源的,电冰箱内原温控器的好坏已失去意义,故只须将温控刻度盘转至数字最大,即“常通”位置即可。笔者的电冰箱温控器失灵,过去总是开机40分钟,关机10分钟,上箱和下箱一样结成冰坨坨,虚耗了电能。改用此控制器后,开关机时间翻了过来,计算一下甚至比新机还省电。

由此想到,利用此控制器不仅可以控制电冰箱、电冰柜、电风扇,若加一级继电器扩大触点电流,还可以控制更多类、更大功率的需要间断工作的设备,如大型三相通风机等。

笔者认为,此控制器也有些不足之处:一是打开电冰箱门时,若正好处在关机状态,照明灯不会亮,不太方便.二是继电器触点电流过小,寿命会很有限。笔者也曾使用过这种小型继电器,对于感性负载电路,工作一两个月,触点常常因火花被“烧死”,建议厂家使用双向可控硅取代这种小型有触点继电器,产品质量会更好。 作者:蔡茂松

原理图

网友B:
把两个按键杆倒换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C:
还用这玩意,有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按键杆倒换一下不就得了

这还发贴?!这两个按键除了塑料杆其它都一样R寸

网友:
别用这种垃圾配件了,这种配件损害冰箱的,家里老人不懂,买来装上没俩月冰箱坏了。。。冰箱才几个电费,不值当折腾。

网友:
能更换坏的温控器,不使用这垃圾东西。

网友:
这东西怎么用?时间到了切电源吗?没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意义
冰箱不都是自动的吗?

名字是冰箱定时器,非得用在冰箱上吗?  看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用这玩意,有效果吗

哈哈,冰箱特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意义
冰箱不都是自动的吗?

看4楼。名字是冰箱定时器,非得用在冰箱上吗?

网友:
别的地方用有更好的选择啊,比如那种wifi的插座,我养鱼的买了一个炬为的分控wifi插座,非常好用。不想用wifi的可以用那种机械的,就是之前买的那家质量不行,用久了齿轮卡死

网友:
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锅仔片氧化后都是凸面亮晶晶的,凹面却氧化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我的冰箱温控器坏了不停机,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最后无奈上时控开关加交流接触器用的,就是断电的时候冰箱里面的灯不亮…很蛋疼…最后那个WIFI智能插座在冰箱上不起作用,现象就是本来应该关闭电源的瞬间…它又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发贴?!这两个按键除了塑料杆其它都一样R寸

有闲时可以
看看知乎怎么评价数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冰箱温控器坏了不停机,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最后无奈上时控开关加交流接触器用的,就是断电的时候冰箱里 ...

串压缩机上才行

网友:
偶清理后一般会加一滴缝纫机油,泡着触点,方便隔离潮气

网友:
这个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