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司机遇到新问题,风扇无极调速之惑

楼主(2022-10-08):
淘宝购买的86型无极调速调光盒子,用于排风扇调速,罩极风扇电机感觉可以调快慢.普通带电容的风扇电机,调速似乎没有作用,为什么?这种无极调速的原理是可控硅利用空占比调速吗,发现罩极电机调速慢速时候,低频噪音很大,又是为何,网上有人推荐串电容调速,是不是没有噪音,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啊

网友A:
罩极风扇电机与普通带电容的风扇电机工作原理差不多,用可控硅调整器调整都会在低压时噪音明显增大。串电容和串电抗器就不会有噪音,只是不能无级调速。

网友B:
交流电路中串电容,等于直流电路中串电阻。实验一下更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路中串电容,等于直流电路中串电阻。实验一下更直观。

电阻是实打实消耗功率的,交流电中是容抗,但和电阻不大一样的。串电阻和电容在交流电中,电压和电流的角度不一样,具体需要计算,不能简单的等同。

网友:
是不是风扇功率太小?好像可控硅对于越大功率的阻性电器调速调压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实打实消耗功率的,交流电中是容抗,但和电阻不大一样的。串电阻和电容在交流电中,电压和电流的角 ...

只是没功耗罢了(理想状态下),电路影响还是与直流电路中的电阻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罩极风扇电机与普通带电容的风扇电机工作原理差不多,用可控硅调整器调整都会在低压时噪音明显增大。串电容 ...

可控硅是调节空占比吗

网友:
就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带电容的风扇可控硅调速是肯定有效果的,除非是那种塑料叶的小吊扇,那是同步电机没法用可控硅调速。我家里有个老艾美特遥控落地扇8档的,就是用可控硅调速的。一般家用3档风扇用可控硅调速低速档嗡嗡响的噪音会很大,但我这个艾美特的一档都听不到嗡嗡的噪音,不知道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罩极风扇电机与普通带电容的风扇电机跟无刷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无极调速与无刷电机调速有点类似于变频空调或者变频风扇的原理

网友:
用电容或电感调节速度吧,没有噪音,可控硅,在低速时的低频噪音让人不舒服

网友:
可控硅调速,有点像占空比,但改变了正弦波的波形,有些电动机会产生较大的噪声,并且运转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