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两个真假明纬150w/24v开关电源NDR-150-24/EDR-150-24看看差别

楼主(2022-10-08):
昨天厂里控制柜坏了一个24v电源,所以买了个新的准备换上,我给领导再三提醒要买正宗明伟啊,结果到手还是个假的,也罢,这年头真明伟太难买到了。简单的拆一下,不做细致分析研究,对比两者的做工。首先把明伟官方网站截的图摆在这,真商标长这样。

本次拆解主要分为两部分:
1.拆假明伟
2.拆真明伟
3.后续结尾

1.首先看看新买的假明伟

新到货的开关电源准备拆封,规格是150w24v,正面看着还算有模有样的,但是商标一眼假,还专门写个“开关电源”的拼音,生怕别人不知道它是什么。

外观看着倒是和真明伟很相似,基本一模一样。但是真明伟外壳上是有编码的,每个电源唯一的身份号。

几个外壳螺丝去掉后,轻松开上盖,这是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看着还行,该有的都有,不算粗制滥造,共模电感不在这,在底下。

拿出电路板主体,整个结构一览无余,可以看到输入共模电感,整流器,滤波电容,驱动芯片,光耦隔离,压敏电阻保护,变压器等等,总之该有的都有,也还算不错了。

背面倒是光秃秃的什么元件都没有,这个走线覆锡嘛,感觉有点随意,也罢,反正150w小功率,问题不大。

输入部分,共模滤波电感,目的是防止开关电源本身的谐波反馈到电网,接着是热敏电阻防止通电打火花,减小冲击电流,最后黑方片是整流桥。

输入滤波电容,mec黑金刚?不确定,为啥黑金刚是棕色外皮,不用黑色。400v150uf的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电容,不过以我的经验,通常来说,棕色带英文的电容都不差。

前级驱动管12N65A,一般来说好多开关电源前级都是三极管,但这个12A 650v的却是mos管,有意思的设计。

电路驱动芯片为LD7575PN,其功能为具有高压启动电路的绿色模式pwm驱动芯片,嵌入式过压,过载保护。内置斜率补偿,不知道什么功能,可能是24v输出可以稳压补偿的意思吧,或许类似5v的usb充电器的电压补偿。底下的4个蓝色的不知道是压敏电阻还是高压电容,排列整齐,其元件都很规矩,感觉设计师是个强迫症。

150w 24v变压器,这个体积好像没问题。

后级变压器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20L150C,为20A 150V耐压。

输出滤波电容,看着好像比较高级,金色高频电容,VENT貌似是台湾的杂牌?

电路板与铝壳之间有一层塑料膜做绝缘,感觉不是很可靠,太薄了,而且受热可能会缩。

ok,这个假明伟拆解结束,装回去完工。

2.拆真明伟看看

这是刚从电箱里换下来的,规格也是150w 24v电源,检修讲究“望闻问切”,看着外观没有损伤,闻着也没有烧焦味,问车间的操作工有没有乱动过柜内的东西,都说没有,通电再测下,依旧是输入220v很安静没滋滋声或者冒烟,输出0v

直接取出电路板看看,一眼望去,感觉和假明伟差不多,就是输入整流器多了个散热铝片,该有的也都有,但是,让我们继续深入细节,看看真假明伟的差距。

输入依旧是标准的共模电感和热敏电阻以及整流器,而有个热敏电阻上套了热缩管,可能是考虑到绝缘或者怕热敏电阻爆了后飞溅的到处都是渣。共模电感有双层绝缘护套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输入端子处,还额外有一个共模小电感,这个是二级滤波?高级啊。

输入滤波电容为400v 180uf,比假明伟多了30uf,而且也是棕皮电容,质量肯定不差。其前端驱动的三级管套了导热硅胶套,绝缘可靠,而假明伟省略了保护套。

此处跟假明伟一样,也有4个蓝色的压敏电阻?还是高压电容的东西,排列没有那么整齐,不过人家真明伟的蓝色元件引脚上套有磁环,非常细心的设计哈,山寨货绝对不会有这个的。

变压器体积长的跟假明伟差不多大,不过人家连变压器上都有导热贴,而且周围打满了白色胶固定,非常贴心的设计了,考虑的很周全。

后级输出整流器依旧是20A 150v肖特基二极管。

输出滤波电容感觉不够高级,很普通的黑皮电容。不过这到倒也无所谓,电容差不多就行了,说明明伟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注重细节。

至于电路板背面,还有非常多的元件,包括芯片也在这。

电路板和外壳的绝缘,靠的是这层黑色的贴胶,感觉像是导热垫的样子,应该比假明伟厚实些。整个电路板没有看到一丝烧毁的痕迹,估计是芯片挂了

3.结尾后续

以上两个明伟电源拆完了,但烦人的是,我把假明伟装到电柜后,通电也正常输出了24v。

但是plc的4个模拟量模块依旧是红色闪烁错误,扩展模块都是独立24v供电,测量端子处电压正常。

plc主机cpu模块的error错误灯在闪,但是run灯却是绿色,应该不是非致命故障。

数字量模块没问题,模拟量模块全闪红

奇了怪了,难道是之前那个开关电源坏了后,220v窜进模块里烧坏了?比较麻烦了,我发完帖子再去检查检查。

结束,谢谢

网友A:
感觉假的做工也是不错的,如果不是真假比较,那就真假难辨了。

网友B:
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单个真看不出,做工还是好的。至于纹波什么的就不知道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假的做工也是不错的,如果不是真假比较,那就真假难辨了。

是的,不过现在仿的做的其实都挺好的,用是能用不影响什么,就是细节方面不太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单个真看不出,做工还是好的。至于纹波什么的就不知道 了。 ...

这个山寨的纹波应该也是非常低,我两个月前也拆了一个假明伟,发过帖子,其做工和本次这个假明伟基本一致,但纹波很低,堪比手机充电头子

网友:
这个假的做工一看都是用了心的,不赖。小功率开关电源单管的用场管的很多,比如充电器、LED电源,用场管的很多。

网友C:
”应该不是非致命故障“,我读懂了,那就是大故障了。

网友D:
假货做工粗燥,高压滤波电容杂牌板子没有牌子标识。TB假货天堂

网友E:
没玩过模拟量,西门子这种PLC不会玩,只会一点点禾川的基于codesys平台的PLC,主要是复制粘贴比梯形图方便太多,对与我这种懒人来说太合适不过。
一个气缸的功能块拉一次,用个for循环100个气缸也只要看一个功能块,缺点就是监控嘛不方便

网友F:
假的明显差

网友G:
打开博图在线监控看看。

坑爹博图,版本太多,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开博图在线监控看看。

我一般用的是v14 sp1,虽然是老版本了,但是作为最开始接触的软件,习惯了。今天找了十几个笔记本,全是不带网口的超极本,真是邪门。不过我问了下贴吧的朋友,怀疑是外部哪个仪表损坏短路,导致开关电源烧了,同时24v窜进了模拟量模块,烧了某路通道,导致硬件错误报警。明天让同事去挨个儿检查每路模拟量输入输出电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的明显差

确实,细节上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模拟量,西门子这种PLC不会玩,只会一点点禾川的基于codesys平台的PLC,主要是复制粘贴比梯形图方便 ...

西门子也是fc和fb块,类似子程序和库文件,可以复制粘贴,只需要改地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货做工粗燥,高压滤波电容杂牌板子没有牌子标识。TB假货天堂

是的,不过这个假明伟是本地实体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非致命故障“,我读懂了,那就是大故障了。

一般对plc来说,总体分为致命与非致命故障,当然这两者再细分可以有很多。基本上,非致命就是比较容易排除故障的,或者是一般不需要更改修复硬件上的问题。致命说白了就是模块坏了,物理上的坏,或者模块丢失缺损。

网友:
用三极管的一般都是半桥,这种小功率是反激绝大多数都是用mos~

网友:
做工都还好,不至于那么假

网友:
假的超越正的了,

网友:
山寨明纬也没有那么不堪嘛,至少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