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惠普S700固态硬盘H6578G ac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主控

楼主(2022-10-08):
主控是H6578G
不知道主控是2258还是2259
颗粒上面显示的是BW9C1TD815C
aida64显示的是镁光TLC
量产工具显示的是三星
   去flashinfo也没有查到

球球各位大佬帮我一下~

网友:
你拍好照片上传,自有大神为你解忧

楼主:
这个是闪存id,实在不知道用的

可不可能是我的sata转usb有问题?

网友A:
s700不是一直都是2258x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00不是一直都是2258xt吗

以前的s700主控是h6008g ab 我这个是h6578 g ac,所以我不太敢确定哪个主控

网友B:
三星SSV6 挺新的制程 上2263 2262试试

网友:
盲猜是2259XT AC

网友C:
2259XT AC,颗粒是SSV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星SSV6 挺新的制程 上2263 2262试试

SSV6要是用62EN公开的这些ARAY的BiCS/HY/SS固件开就等着掉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闪存id,实在不知道用的

可不可能是我的sata转usb有问题?

三星SSV6TLC,我能开

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6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V6要是用62EN公开的这些ARAY的BiCS/HY/SS固件开就等着掉盘吧

谢谢,我明天一早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SSV6TLC,我能开

谢谢,我明天一早就试试

是不是用sm2259xt(ac) hy3d-v6那款开卡软件?

楼主:
大佬~ usbdev SM2259XTac 只能找到海力士固件   去哪能找到SSV6颗粒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9XT AC,颗粒是SSV6

我去usbdev   没有找到三星SSV6固件的2259xt量产工具 只有带海力士的

网友(2022-12-07):
引用 楼主:
我去usbdev   没有找到三星SSV6固件的2259xt量产工具 只有带海力士的

请问有解决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C:
2259XT AC,颗粒是SSV6

付费请帮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SSV6TLC,我能开

这个可以开吗?付费

网友:
这个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