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有没有不靠WIFI和手机信号传输,能达到30-100公里的对讲机?

楼主(2022-10-08):
有没有不靠WIFI和手机信号传输,能达到30-100公里的对讲机?

最近看了个美剧,行尸之俱,觉得他们的对讲机好像可以传几十公里远,不知道是啥牌子型号。

有懂这方面的人能说一,推荐一下吗?那种几公里,10几公里的就不用推了,我觉得对讲机起码 距离要30公里起步。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中继站,单靠手台,基本上不现实。

网友:
大功率要执照的,否则准备坐牢。

网友:
好像有种技术叫中继,隔一段距离用一个中继台,这样手台就能传几十上百公里。

网友:
参考一下卫星传输,就是有点贵

网友:
有。需要基站。覆盖上百公里,没有基站支持,任何手持对讲机无法做到。其实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基站,每个基站负责20-30公里,各个基站之间又是光纤链接而组成局域网,如铁路对讲机。

网友:
中短波收音机就可以,但是天线要长得多

网友:
需要中继台的,功率有限制,太大对人体不好,还会对周围设备造成电磁污染和干扰。要嘛,就是你自己改天线,做超大的那种天线阵。

网友:
你要对讲机传这么远干嘛?

网友:
有,方案一,中继,二,100w,三,山顶,建议
建议b站搜索对讲机,你能发现新大陆也可b站成都m哥,最新视频通联了澳大利亚
忠告:合法持有,别瞎搞,不然会查水表的,考证去吧骚年

网友:
另外,陕西的授时中心了解一下,全国都能收到

网友:
在解放战争年代  电台

网友:
搞个锅,点对点就像卫星电视一样

网友:
那种几公里,10几公里的就不用推了,我觉得对讲机起码 距离要30公里起步。,,,,,,你说这话就太外行了。

网友:
参考快手董哥的说法,只要有高度,遮挡少,100公里好点的手台就可以

网友:
估计你找不到了。1.现在能买到的便携式对讲机(最大功率5-8W)及车载台(最大功率25-45W)都是VHF;144-148MHZ、UHF:400-470MHZ .这些波段要实现你要求的通讯距离都要求要有绝对的高度,比如一方在高山或摩天大楼。不然你光加大功率与室外天线都无法通讯上。2、加中继器,这个需要一个无线单爱好者团队共同架设及维护再加有地理位置才能运行的起来,靠你一人也是没办法的。3、至于50MHZ以下的短波波段也是要拖着长长的天线或假设室外天线才可能通讯上,也不稳定。4、以上方法都是违法的。事实上你基本上只能靠插卡的公网对讲机、方便。

网友:
行尸之俱 里面人都死光了  大部分的电力设备关闭了,空中频率很“纯净”      这时理论上可以传的很远,不像现在空中充斥了各种电磁波..2G 3G 4G 5G WIFI等等

网友:
短波手台啊

网友:
都需要合法取得证。30KM远距离就别想了,成本高

网友:
如果没有法律约束,背负式可以达到,手持台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