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SD装系统为什么越用越卡?是冷数据?

楼主(2022-10-08):
都是240G的STAT接口的只分一个区用来装系统,,牌子有东芝和美光的,都一样,都用个一年,就卡得很,
我重新把C盘GHO备份一下,再还原回来,就不卡了,难道是因为冷数据的原因?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谢谢提供

网友:
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我的不觉得卡。

网友:
199哪款我一直在用 正常没事!当年开神车时PDD买的。

网友:
我用三星,还好啦。

网友A:
SSD时代,用U盘装 Windows10/11 系统,实测8分钟。还守着 Ghost 不放?
Windows 有不断增加的补丁,日志,注册表,索引,缓存,调试文件等都在蚕食CPU的效率。这些都不是SSD的锅。

网友B:
操作系统是XP?xp默认没有trim,SSD性能会下降。

网友:
主要是日志和小文件的关系

网友:
写入放大. 重做GHO等于做了一次碎片收集恢复.

网友C:
数据写满 就触发gc  ssd都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是XP?xp默认没有trim,SSD性能会下降。

是WIN7系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写满 就触发gc  ssd都这样吧

没有写满,240G才用了40G都不到。

网友:
我的SSD系统盘,一直都是只留了几个G的剩余空间,只要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测一下Ghost前后速度,检查一下Trim是否打开,百度一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时代,用U盘装 Windows10/11 系统,实测8分钟。还守着 Ghost 不放?
Windows 有不断增加的补丁,日志, ...

这话说的,每次安装新的系统,都得重新装驱动,各种调整优化,安装各种应用,忒麻烦的。

网友:
因为固态硬盘的垃圾回收机制,把op空间改为30%以上一般都能避免。

网友:
凡是GHOST封装的系统,建议远离。十之八九都是带后门程序的,不成肉鸡就成矿机,不卡才怪!

恢复完系统就正常,说明不是固态硬盘的锅。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看,千万不要用GHOST封装的所谓的装机版系统,都集成了很多垃圾软件,用段时间就卡出翔。

另外,所谓冷数据,是指硬盘在长时间不通电的情况下,硬盘里面存储的数据。

经常通电使用的硬盘,不存在冷数据

网友:
我的破电脑自从用上固态硬盘,就没卡过。我一直安装的是原版,都没优化过。看来是你安装ghost版的原因。

网友:
SSD掉速非常正常正常,因为不少早期的SSD空间回收机制不太行,号称永不掉速的盘其实也会掉速,数据重新复制格式化硬盘后在拉回去就解决,毕竟SSD用电子存储数据,数据长期不读写必然导致电子的衰弱丢失,物理性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