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win7共享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22-10-08):
最近弄了个win7共享打印机,D2550(2G +16G)作为打印服务器,装的32位的win7,在笔记本(装的64位win7)上已经可以添加网络打印机,打印测试页也能正常打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笔记本上打印文档的时候,已经下达打印指令,打印机没有动作,必须把D2550这个电脑必须要重启之后才会打印文档,之前在路由板块发了,没解决问题,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2-10-18 10:48):
最后装了个XP系统,比win7共享打印机简单好多,,而且还没啥问题,win7共享打印机有时候只能打印一页,XP不会

网友:
关闭防火墙实时监控,共享开启两种模式允许,或者可以解决

网友:
你直接买个带USB的7620路由刷个打印服务器更方便省电

网友:
为什么要用D2550这种功耗这么高的玩意,20块买台7620的鸡鸡刷个Padavan等做USB打印服务器不香???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打印机服务器建议使用xp系统,共享设置方便。

网友:
上次已经回你过了,换系统试试,就是你系统的问题

网友B:
打印服务器建议安装2012server64位,开启打印服务,再开启共享打印机。

网友:
共享开启两种模式允许,或者可以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服务器建议使用xp系统,共享设置方便。

建议你先用下7620刷的打印机服务器再说,不用接电脑,功耗超低,系统还稳定,还能支持远程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服务器建议安装2012server64位,开启打印服务,再开启共享打印机。

建议你先用下7620刷的打印机服务器再说,不用接电脑,功耗超低,系统还稳定,还能支持远程打印,现在这年头谁还用电脑做打印服务器

楼主:
结果装了个xp,比win7共享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