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各位大佬,小弟想把手头上的936换成T12

楼主(2022-10-08):
手头上的安泰信936用了十年八年了。
最近老看人家在推T12。
于是也想换一个,在某宝上看到的牌子非常多,不知道哪个牌子好。
各种各样的都有。目前看中一个正点原子和雪驹的!有没有哪个大佬用过这两个或者有其他推荐的。 不仅限于T12,但价格不能太高。谢谢!

网友A:
自己焊一个,立创免费打板

网友:
直接上高频电烙铁

网友B:
你说的那些一点都不白菜,随便找个616迷你板子配个24V3A电源就行了,重点是烙铁头一定要白光原装的,哪怕是成色好的二手都行

网友:
拼多多随便买台国产203H,180多元。

网友C:
4楼的观点很对,那些贵的数字显示的意义不大,首先你也不知道焊接某物一定就应该多少温度,也要试着来,其次配的烙铁头也未必就一定能发出所显示的温度,都是试着来,不如简单便宜点,索性616板子,常用的情况电位器位置也就两三个,很容易掌握的。烙铁头本论坛就有卖日本原装二手的,便宜也很不错。而且楼主安泰信烙铁也用了十年了,不是刚进门的小白,可以很轻易自己组一套,总共三四十元差不多了,没必要白白给别人送钱。

网友:
要么换高频,要么951,否则还是继续用956,毕竟936是变压器的。

网友D:
建议上高频焊台,T12只是发热快,但是热容低、用的开关电源有感应漏电,使用体验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些一点都不白菜,随便找个616迷你板子配个24V3A电源就行了,重点是烙铁头一定要白光原装的,哪怕是 ...

说得对!

网友:
建议上高频焊台,T12只是发热快,但是热容低、一般小焊点木问题,大焊点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的观点很对,那些贵的数字显示的意义不大,首先你也不知道焊接某物一定就应该多少温度,也要试着来,其 ...

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我就是入的套件自己组了两个

网友:
都差不多,去看一下坛友 焊高祖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一个,立创免费打板

现在不能免费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上高频焊台,T12只是发热快,但是热容低、用的开关电源有感应漏电,使用体验一般。 ...

感应电这个问题很严重,我的电动牙刷就是这么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上高频焊台,T12只是发热快,但是热容低、用的开关电源有感应漏电,使用体验一般。 ...

想换成环牛供电,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的观点很对,那些贵的数字显示的意义不大,首先你也不知道焊接某物一定就应该多少温度,也要试着来,其 ...

你说的有道理,测温显示的和工作头的温度确实不太一样,我买过一个数显熔管机,200多元那种,按说明书PPR管应该是270度,但是真的调270度感觉熔接很费力,我用万用表测温显示工作头上根本没到270度,所以要正常工作,还得把温度调到300度,320度,有没有数控都一样了,20-30元的只有跳灯显示的机器,其实一样用。按楼主的设备换T12不会有明显改善的,936焊接不了的T12可能也焊不了,所以买省钱的那种试试就行,要升级936建议换个白光936主机或者大得变压器,要显著改善焊接功率就换高频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能免费打了吧

可以的,每个月领两张免费打样券,但是必须是用立创EDA设计的文件才可以免费打

网友F:
文宇二合一吧  我做了个t12  基本够用   但是种草文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文宇二合一吧  我做了个t12  基本够用   但是种草文宇的

我也对文宇的815种草了,不过还没下手,双11不知道有没有活动

网友:
戴维的不错,4合一的,t12闲鱼买原装,大K头25,其它的没过25,jbc聊聊天有原装,文宇二合一也不错。小王,小跃也在做烙铁。坚持突破的二合一AV焊台难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