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南孚聚能环电池

楼主(2022-10-08):
想用一下电池的正极和负极最电极片,拆开一看,跟传统意义上的干电池不一样,传统电池外壳是负极,正极是中间一个碳棒,而这个聚能环电池跟传统干电池是反的,外壳是正极,负极是中间一个金属棒。 还是看照片吧。
南孚电池还是不错的,最少很少见漏液的

外皮刮一下,发现正极跟外壳是一体的

负极(右边)用改锥和钳子能撬开

一个绝缘垫(红色)

负极取出

合影

负极柱

内容

挖出电解膏

还有几层纸

接着挖

纸和电解膏

小改锥深度不够,换大改锥

擦净小改锥

里边那个黑环好像就是所谓的聚能环,很硬,挖不出,用小锤砸

像是碳的

清理干净,整个外壳,就是正极

剩下的全套

负极

有个尼龙绝缘环

这根针好像是点焊上去的

没啥可拆的了

把这根针折下

这针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竟然没有一点腐蚀,它可是泡在电解膏里边的哟

全贴拆完,谢谢关注!

网友:
用磁铁吸一下看看,说不定就是一根铁钉,表层镀点锌?

网友A:
南孚聚能环的宣传还是相当成功的

网友:
南孚电池都是外壳接正极,我想知道这个是新电池还是没啥电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孚聚能环的宣传还是相当成功的

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早就因为虚假宣传被告破产了...

网友:
热知识
1、碱性电池都是外壳正 碳性的外壳是负
2、每个碱性电池负极都有绝缘环
3、糊状电解液的都叫干电池,对应液态电解液的叫湿电池

网友:
哪个红色塑料环叫“聚能环”,可以爆发小宇宙

网友:
长知识了,外壳竟然是正极

网友:
厂家宣传的聚能环就是那个红色的绝缘环,噱头而已。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没有碰到漏液的,已经碰到几次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孚聚能环的宣传还是相当成功的

自家用eneloop充电电池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还没报废,eneloop电池主要用在血压计、空调遥控器、无线键盘鼠标),十几年没买过这玩意儿。
  广告轰炸倒是挺多,搞得跟脑白金广告洗脑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家用eneloop充电电池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还没报废,eneloop电池主要用在血压计、空调遥控器、无线键 ...

镍氢电池除了电压低一点,其他都还好

网友:
聚能环是什么?哪个才是

网友:
正品无疑,现在有很多山寨南孚太坑人

网友:
南孚以前假的很多~

网友:
不错,应该是正品了,这个品牌假货特多。

网友:
有钻研精神

网友:
买过的南孚的没有不漏液的,难道买的都是假货的???

网友:
暴力拆解电池啊

网友:
可能你买的是正品吧,反正我买的不管大超市,便利店,漏液概率特别大,钟表用的时间长肯定漏,只能提前丢,可能这玩意小电流放电里面电解质会腐蚀外壳,只能大电流玩,没电丢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