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耐特12V锂电磨质量如何?

楼主(2022-10-08):
有个琢美3000,闲有线不方便。有个12V博世,635g,感觉有点重。有个外贸8Ⅴ的,386g。突然发现美耐特12Ⅴ才430g,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用过,同心度和质量如何?
@doityourself

网友:
我也有个小电磨,转速道还可以,但就是无力,稍稍用点力就卡住

网友:
这类小众产品的同心度也是有运气成分的。

网友:
好几个了,还刹不住

网友:
你都有好几个电磨了,而且还要买轻的,那就应该买内置电池的,那些用一节锂电池和180电机的,仅100余克,又细又轻,我觉得力量也够用了。另外,同轴度问题,电磨的主轴和轴承同轴度都是不差的,不同心的问题主要出在夹心、螺母和磨针上,而且与它们之间的配合有关系。

网友:
这种廉价电磨应该都差不多,随便买一个得了

网友:
说实话不怎么样

网友:
12v的为啥不买东成?8v的东成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