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0块钱的荣事达FT-1218无叶风扇拆解清洗重装

楼主(2022-10-08):
程序猿都是从0开始的;
0、吐槽下这个风扇
   几年前荣事达做活动,100块,觉得很好,很安全。结果使用发现风力很小,出风面积也很小,出风面积高,不是后茶桌之类的板凳的地方使用,偶尔用用,没想到积灰不少,直接水洗清灰吧;
1、拆机机头(向后推机头拆卸机头)

2、拆机头内部,水洗;

3、拆底座

4、拆风扇本体;

5、拆风扇电机与涡轮

5、水洗晾干

4、装回

网友A:
涡轮,这东西质量不好,时间一长就没力了。而且容易脏。

网友:
这类产品还是洗洗更健康啊。

网友:
一个风扇,非要搞出点怪板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这东西质量不好,时间一长就没力了。而且容易脏。

风扇电机运行还行,没有卡死,没有加油,但是就是体验差,没有吊扇或者普通风扇好用

网友:
商品,就是这样,一阵子的新潮玩法,至于到底好不好,还得用了才知道!

网友:
风扇类产品很容易积尘

网友:
太坑了,当年还是三四百买了一个,用了两年积灰惨不忍睹……还是传统的老式风扇给力

网友:
个人认为无叶风扇就是个坑,别说低端便宜的不好用,好几千的戴森的也不好用

网友:
概念,能卖钱的就行。好不好用也不是重点。

网友:
这种风扇就是清洁麻烦

网友:
还是传统风扇好用好清洁。
之前柜机空调也有搞成侧出风的,朋友家用了多年都说不好用。

网友:
荣事达这品牌也是遍地都是了

网友:
这个除了娃行好看外,就没啥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所谓无叶就是把风扇藏起来了呗

网友:
太复杂了呢,看来是个鸡肋设计。

网友:
头次见到鼓风机结构塔式电风扇,几年前我见到很多是横流风机结构。倒刺固定不利于拆修,应该设计成螺丝固定。

网友:
风扇还有啊,,,

网友:
无叶就是把页藏起来了而已,还不如扇叶直接驱动的来的直接,拐来拐去能量损失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