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电机的那点事!

楼主(2022-10-08):
论坛里的大师们看看,这种电机有什么电路可以给他调速的!

网友A:
肯定是直流调速电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直流调速电子电路

用pwm
调速器只能全速运行频率18k左右

网友B:
这种本身就带调速呀,用一个频率调速器,快慢随心

网友C:
差个控制电路。

网友D:
这是什么电机呀,感觉控制电路这么复杂,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E:
改风扇的都是这种电机,有现成的板子。

网友F:
你要做一个调频率的方波发生器,卖家已注明最低和最高频率,按这做就是了,5V供电。CLK接入驱动信号,板上5V可能是启停控制,FG、BRK可以不管吧,买这种电机要仔细的看商家说明,没说明的不能买。

网友F:
找到了该款电机商家的说明,(调速支持5V占空比50%的CLK信号40-210HZ), 该板除了正负极和CLK引脚其他引脚不用管空置即可。调速板用4047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本身就带调速呀,用一个频率调速器,快慢随心

用过PWM 频率18KHZ左右,占空比0%-100%,电机可以全速运行,调不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个控制电路。

用PWM 频率18KHZ左右,占空比0%-100%的调速板只能全速运行没法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电机呀,感觉控制电路这么复杂,什么设备上用的?

这个电机不知道什么地方用的,朋友送的最近改风扇上瘾想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风扇的都是这种电机,有现成的板子。

用过PWM 频率18KHZ左右,占空比0%-100%,只能全速运行没法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做一个调频率的方波发生器,卖家已注明最低和最高频率,按这做就是了,5V供电。CLK接入驱动信号,板上5 ...

朋友送的,他也不知道参数,用PWM 频率18KHZ左右,占空比0%-100%,无法调速只能全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了该款电机商家的说明,(调速支持5V占空比50%的CLK信号40-210HZ), 该板除了正负极和CLK引脚其他引脚 ...

用过PWM 频率18KHZ左右,占空比0%-100%,只能全速运行,不能调速,4047有电路吗

网友:
N555或者网上3.8包邮的可以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日本Nidec直流马达变频风扇电机12V-24V净化器 ...

24元+5元邮费=29元,让商家自己慢慢先玩着吧,等冬天恢复正常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