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来个阳台烧烤

楼主(2022-10-08):
为了测试炉子的效果,来个阳台铁板烧

用完发现炉台表面反烟,夜晚关灯后用手电筒检测焊漏的地方,加焊。
另外发现台面太小,25的锅不能放,因为烟管占了一个角。

网友A:
火箭炉  ,这个会不会太猛了

网友:
搞条铁(扁铁)焊一个圈 就能放球底锅了   你这个用扁铁加个可折叠底座吧 看着不大稳当

网友B:
把烟道出口开在侧面可能会好些。

网友:
笨重,肯定不方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烟道出口开在侧面可能会好些。

侧面的工时用的多一些,这个30*,30版本是1:1仿制韩国小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箭炉  ,这个会不会太猛了

火很猛,柴不能太上满了,容易黑烟

网友:
你这烟薰的楼上不投诉你呀。

网友C:
做成了炉子放阳台上了,烟囱上的方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了炉子放阳台上了,烟囱上的方口是干什么用的

随便找的一根夜管,方管是切没有切千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