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少见LED驱动板

楼主(2022-10-08):
     记不清从哪儿得来的一块LED驱动板,垃圾成色:

         6.8μF的滤波电容:

        驱动电路与众不同,采用了牛屎芯片:

       还使用了一只D13003B三极管:

       拆下驱动芯片看看:

        将锈蚀得不像样子的电路板清理了一下:

     因为担心驱动板有问题,在输入端串联一个25W的灯泡,输出接一个27串的LED灯板,通电,功率计显示10W左右,将反馈电阻5R6改为12Ω,显示3.98W:

        这就说明驱动板没有损坏,去掉灯泡,换回5R6,测量功耗8.67W:

     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这玩意基本上坏了没法修

网友:
楼主还画了电路图,好评啊。

网友:
这驱动电路确实少见。,。。,。。

网友A:
早期隔离恒流源,为省成本,芯片做成牛屎。手头有款AP3706方案的隔离恒流源,有些类似。

网友:
有原理图就是好帖子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隔离恒流源,为省成本,芯片做成牛屎。手头有款AP3706方案的隔离恒流源,有些类似。

你的这个电路图看得我一头雾水!还以为这个芯片不需要供电,去搜索了一下才知道画的是局部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电路图看得我一头雾水!还以为这个芯片不需要供电,去搜索了一下才知道画的是局部图 ...

ap3706规格书里面的应用图。

网友:
看了一楼的照片,沧桑感扑面而来。

网友:
有电路图参考,对电器的理解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