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 2G+32G扩容的教程 SP970 刷Debian

楼主(2022-10-08):
随身WIFI  2+32扩容的教程 SP970

短接进入9008

首先先全量备份
打开 miko, 选择 Read -> Backup Xml Firmware
点击左下角 Load Partition Structure 读取分区表。

等待右侧出现 Reading GPT partition table ..... Done之后,
点击 Save path, 选择保存到的目录。最后点击 Read Full Firmware就行了。
稍候片刻, 会 dump 出来很多文件。请注意确认备份目录是否存在 rawprogram0.xml 文件, 它非常重要

再备份基带
9008模式打开Qualcomm Premium Tool,按照下图操作将modemst1、modemst2、fsc、fsg四个分区单独备份到一个文件夹中,一次只能备份一个,需要循环上述备份操作直至四个分区全部备份完成。
焊接的过程忘记拍了..........

最好焊接好了之后最好,记测量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插入电脑,直接进入9008

刷入之前备份的包

依次点击 Flash -> Xml Flasher,
点击 Raw program, 选择你备份文件中的 rawprogram0.xml,
点击列表左上角的 CheckBox (复选框) 全选所有分区, 确认中间 Patch 的内容为 patch0.xml
然后就可以点击 FLASH! 刷入了

扩容了之后是不能启动安卓的(好像是能启动的,但是未知),所以想进入fastboot需要用Premium Tool把boot给格式化掉
现在就可以刷入debian了,把之前备份的fsc fsg modemst1 modemst2这4个文件,加上bin的后缀  ,然后全部拖进之前准备好的Debian文件夹中替换掉原来的文件即可。

现在就可以按wiki步骤正常刷入,刷入完成后使用cmd用ssh连接随身wifi,输入
sudo apt-get install screenfetch
screenfetch
可以看见2+32g,扩容成功!

Debian
下载:

https://www.kancloud.cn/a813630449/ufi_car/2795165

http://momoe.ml/shizuku/065359.html

颗粒物料:
KMQX60013A-B419

楼主:
补充一下关于基带的:
未改硬前先备份的!!!!!!
9008用qcom premium tool备份modem分区,出来的文件就是NON-HLOS.bin

1、重命名NON-HLOS.bin为NON-HLOS.img
2、电脑安装DiskGenius。
打开,依次点击。磁盘-打开虚拟磁盘文件-NON-HLOS.img-主分区
右键,把image文件夹复制到桌面。
3、进入debian系统,将image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复制到debian的这个文件夹里。
/usr/lib/firmware/
覆盖。
这样基带,你原来的基带文件,就给到了debian系统。
reboot重启。
mmcli -m 0 命令
可以看到imei号码,信号,支持频段,电话号码等信息。

网友A:
现在便宜的随身WiFi都难找特别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
毕业啦  祝贺酷友

网友B:
扩容需要什么软件和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容需要什么软件和工具

miko_service_tool_pro,MPPG Qualcomm Premium Tool v2.5,风枪,烙铁,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便宜的随身WiFi都难找特别是安卓系统的

酷安经常有车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我今年又买了一个骁龙400的太烫了,改好卡槽就扔抽屉了,这些虽然WiFi我买了9个,全部是单天线,只能工作在1*1,最高网速实际只有60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我今年又买了一个骁龙400的太烫了,改好卡槽就扔抽屉了,这些虽然WiFi我买了9个,全部是单天 ...

可以作为一个小型服务器用

网友:
过程不算复杂,动手能力强。

网友D:
这个能插sim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插sim卡吗?

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便宜的随身WiFi都难找特别是安卓系统的

跟当年的1元破司机一样,让广大垃圾佬给撸怕了。

网友:
扩容多了什么功能吗?

网友:
扩容后的功能  可以介绍一下么??

网友:
随身WiFi的配置也挺高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当年的1元破司机一样,让广大垃圾佬给撸怕了。

商家敢开车,咱们就敢撸

网友:
给楼主顶起也是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