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我爱单片机之梦中求解

楼主(2022-10-08):
最近入手二款性价比不错的M0单片机,PY32F003F16、PY32F030K18,宽电源范围,都有DMA,前者最高32M工作频率,后者支持Pll最高48M,开发板也不贵顺便也买了,店家给力国庆期间也发货了,普冉官网开发资料也还比较详细,上手先测试串口通讯DMA的,115200波特率,一切正常,该串口DMA例程没有使用空闲中断,经常用到接收不定长数据,所以改成使用空闲中断的,例程是使用HAL库的,测试正常。
昨天看参考手册串口波持率最高支持4.5M,于是想实际验证一下,波特率设到500k以上就无法通讯了,首先想到开发板上有24M晶振也不知道实际工作在什么频率,由于笫一次接触HAL库,很不习惯,找时钟设置眼花缭乱,边查资料边找,也忘了看厂家提供的资料,转眼到吃饭时间了,问题也就留下了,晚上在想都说HAL库编程更轻松,怎么个找个时钟设置怎么就难到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大概快早晨时梦境里似乎是遇到代理技术支持,求问PY32F030串口波特率怎么最高只能到500k,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后续梦境没有了,醒来惊叹我竟然在梦里把问题描述的那么准确,这也算是让心情不错的梦了,今天查阅厂家提供资料,应用笔记里有时钟设置的文档,原来例程里没有调用时钟配置程序,程序默认设置内部8M时钟运行,所以波特率最高只能到500k,加入时钟配置程序,使用外部24M晶振经过PLL二倍频达到48M运行,实测波特率达到3M串口通讯都正常,但3M以上还是不行,一度以为要到最高4.5M是不是只有超频到72M运行才行呢?后面再看参考手册有一个16倍8倍采样的说法,查HAL手册串口有个初始化结构里有这个选择参数,例程里串口初始化没对这个参数配置,默认是16倍釆样,初始化程序加入配置8倍采样后,期待的4.5M波持率串口通讯终于实现,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A:
字有点多,如果配上图就更好了
买了py32f030k28u6,还没有画板测试(太懒了),翻了翻官方的手册和库以及demo,在国产里面算写的不错的,争取这个月搞个板子玩起来(白嫖j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有点多,如果配上图就更好了
买了py32f030k28u6,还没有画板测试(太懒了),翻了翻官方的手册和 ...

      晚上在家手机码的,没什么调理,注册10年才第一个主题贴。
      立创开源广场可以去抄一个F30的,PY32F030K28和K18引脚有些差异,主要是电源脚,我买的开发板做了兼容处理可以适配两种引脚,这个片子复用引脚配置比较灵活,也是比较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在家手机码的,没什么调理,注册10年才第一个主题贴。
      立创开源广场可以去抄一个F30的, ...

做小项目的话还是蛮便宜的

网友:
曾经小时候在梦里求解过石英手表,那时可能七八岁或者十来岁,表姐送了我块时兴的石英指针表,某天不走时了,晚上梦见一个齿轮卡住了,第二天上课时拆开用铅笔尖拨了拨梦里那个齿轮,就修好了。

网友:
不算是梦中吧躺在床上搞定了一个
“10s内,端口电平变化超过20次就把该端口屏蔽掉”
的逻辑。
大佬有没有好想法?

网友:
都是比肩那个啥发现元素周期表的大神?

网友:
现在的国产单片机越来越好了

网友:
国产的单片机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

网友:
你夸的这时间。。。再早点的话 你就该看到普冉网上啥资料都没有。。。最近才放出来的

网友B(2023-02-19):
这款与STM32大同小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与STM32大同小异吧?

和STM32F030差不多,ADC比较差